[STM32F0] 请教下一:KEIL 里面设置IRAM1和IRAM2的规则是什么?

楼主(2019-10-18):
看原厂的IAP:IRAM1=0x20000000,SIZE=0XC0;IRAM2=0x200000C4,SIZE=0x1F40。

而有的同学更简单:直接IRAM1=0x200000C4,SIZE=0x1F40。

请问下:这2种设置,是什么意思么?

网友A:
二者意思基本一样,当你做基于stm32f0芯片IAP时就好理解了。

因为基于32F0芯片的IAP时,我们需要做个中断矢量表的拷贝动作,该表的大小刚好48word字空间,即0xc0 BYTEs字节 空间。
从FLASH 启动地址拷贝RAM0x20000000作为起始地址的连续48字空间.

之后,还得做一个程序启动地址重映射到RAM起始地址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者意思基本一样,当你做基于stm32f0芯片IAP时就好理解了。

因为基于32F0芯片的IAP时,我们需要做个中断 ...

请教香水城:
STM32F051R8,我看手册里MEMORY管理,有0x0000 0000-0x0001 0000这一段。
请问:这个64K的存储器,在MCU里面是物理存在的吗?

谢谢!

网友B:
0x0000 0000-0x0001 0000这一段。是映射的 FLASH 空间。

谢谢 再请教一个问题: STM32F051用什么软件来烧写FLASH,包括OPTION 字节?

网友A:
谢谢 再请教一个问题: STM32F051用什么软件来烧写FLASH,包括OPTION 字?
==》ST官方有提供相关工具软件, 比如: stm32CubeProgrammer, 它支持USB/UART/STLINK多种连接及烧录方式;
或者 STLINK Utility 也可以,它只支持STLINK硬件工具;

当然,第三方也有类似工具。

网友C:
中断向量表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再请教一个问题: STM32F051用什么软件来烧写FLASH,包括OPTION 字?
==》ST官方有提供相关工具软件, ...

请教:用STLINK Utility 设置了LEVEL 2保护。

如何解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用STLINK Utility 设置了LEVEL 2保护。

如何解除?

无解。即当我们设置LEVEL 2保护后 就不能解决该保护了。

所以,一般不是代码调试完毕不再修改了,不要设置LEVEL2 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 再请教一个问题: STM32F051用什么软件来烧写FLASH,包括OPTION 字?
==》ST官方有提供相关工具软件, ...

版主,你好。
  请教一下stm32CubeProgrammer这个软件在哪个界面可以看到CheckSum?谢谢!

网友E:
你们研究的都好深,都没听说过哈

网友F:
我一直没闹明白什么是iap

网友G:
请问这是什么保护?

网友H:
一般不用手动设置吧

网友I:
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  自己就没有手动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