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优先级的理解及其使用

楼主(2019-10-18):
(无正文)

楼主:
1 组只代表主优先级和副优先级数量的配比,组之间没有优先级的概念。

2 不同的主优先级中断之间,高优先级中断可以打断正在执行的低优先级中断,即可以形成中断嵌套。

3 主优先级相同的中断,高副优先级中断不能打断低副优先级中断,即不能形成中断嵌套。只能在两者都未响应的情况下,高副优先级的中断先响应,但如果低副优先级中断已经响应,高副优先级中断不能再打断低副优先级中断。

楼主:
之前做实验时,实验时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停止模式无法唤醒。

实验内容主要是:用一个外部中断的响应,使得程序进入停机模式。然后再通过其他一个外部中断将单片机唤醒。

用于进入停止模式的中断和用于产生唤醒的中断,后者要抢占优先级一定要高,否则无法唤醒。

实验结果:由于进入停止模式后,调节器以低功耗模式提供1.8V电源未断开,寄存器的内容还是保持的,所以程序还处在中断里面。但另一个中断来唤醒时,由于抢占的优先级不够高,无法抢占原来的中断,故无法唤醒。所以只有用来唤醒的中断抢占优先级高,才可以唤醒!!

网友A:
STM32中优先级与子优先级有什么区别?

网友B:
中断A抢占优先级比B高,那么A的中断可以在B里面触发,忽略响应优先级

网友C:
单片机中子优先级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如何重新设置单片机的优先级

网友E:
对中断优先级的处理原则是什么?

网友F:
具体如何设置IP值改变优先级

网友G:
在单片机中,中断优先权与中断优先级有什么区别

网友H:
中断系统有几个优先级?

网友I:
不同优先级的中断之后运行什么程序

网友J:
最高优先级和单片机唤醒的关系?

网友I:
各个中断优先级怎样确定

网友A:
stm32中响应优先级的设置的数值代表什么

网友H:
如果扩展6个中断源,可采取哪些方法

网友B:
A和B抢占优先级相同

网友G:
可设置几个中断优先级

网友C:
有两个优先级怎么去理解?

网友F:
中断优先级别由什么决定

网友D:
优先级怎么用C语言怎么写?

网友E:
响应优先级别最高的中断请求?

网友J:
STM32中子优先级和相应优先级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K:
我只能表面上看 不敢手动自己改

网友L:
确实能理解 但是用起来没有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