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学习笔记(九) 外部中断,待机模式和事件唤醒

楼主(2019-10-18):
学会知识只需要不段的积累和提高,但是如何将知识系统的讲解出来就需要深入的认知和系统的了解。外部中断和事件学习难度并不高,不过涉及到STM32的电源控制部分,还是值得认真了解的,在本文中我将以实际代码为例详细讲解这些内容,希望对每一个阅读者有帮助。

楼主:
1.外部中断

     如果已经学习了SysTick系统时钟滴答实验,掌握了Cortex-M3中断的相关知识,那么外部中断也是比较好理解的,和SysTick中断一样,外部中断也是当有信号触发时,如果中断屏蔽寄存器允许触发,就会产生中断,这时CPU查找中断向量表,找到入口函数,就会正确的执行相关代码,因为外部中断本身就是依托于普通GPIO口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信号的,所以本例中以按键作为测试外部中断的硬件电路。

  根据工作原理图:KEY1 ~ PC4;  KEY2 ~ PB10;

          KEY3 ~ PC13;  KEY4 ~ PA0;

       其中KEY1,2,3作为外部中断引脚,KEY4作为唤醒引脚,后续会讲解。

      知晓了工作原理图,下面就要确定其对应的中断线号了,这个在参考手册外部中断/事件线路映像章节中有详细的说明,这里截图部分:

  从上面可以看出,不同区域的相同位置的管脚共用同一个中断线号,依次类推,上面的四个管脚分别对应的中断线号为EXIT4, EXIT10, EXIT13,EXIT0,在这里还有个注意点:那就是一个中断线号只能反过来对应一个管脚,这就需要设计外部中断硬件电路时不要重复,如PA0和PB0不能同时设计为外部中断。

楼主:
 了解了这些之后,如果熟悉STM32设计流程的话,那么就知道顺序是:

      1.外部中断管脚GPIO初始化,代码如下:

/****************************************************************
* function    : EXTI_GPIO_Config

* Description : 外部中断触发对应GPIO口配置
                KEY1 PC4  外部中断4
                KEY2 PB10 外部中断10
                KEY3 PC13 外部中断13
                KEY4 PA0  WAKEUP唤醒事件

* input       : 无

* output      : 无
*****************************************************************/
void EXTI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XTI_KEY1_Pin;
    GPIO_Init(EXTI_KEY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EXTI_KEY1_PortSource, EXTI_KEY1_PinSource);        //将GPIO复用为外部中断触发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XTI_KEY1_Pin;
    GPIO_Init(EXTI_KEY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EXTI_KEY2_PortSource, EXTI_KEY2_PinSourc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XTI_KEY3_Pin;
    GPIO_Init(EXTI_KEY3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EXTI_KEY3_PortSource, EXTI_KEY3_PinSourc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XTI_KEY4_Pin;
    GPIO_Init(EXTI_KEY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EXTI_KEY4_PortSource, EXTI_KEY4_PinSource);
}

楼主:
2.外设EXTI初始化

3.在中断屏蔽寄存器中允许对应中断触发

/****************************************************************
* function    : EXTI_MODE_Config

* Description : 外部中断触发配置及向量表开启对应中断
                其中KEY1作为中断进入_WFE模式
                KEY2和KEY3作为普通中断点亮对应LED灯
                KEY4作为事件用来唤醒CPU

* input       : 无

* output      : 无
*****************************************************************/
void EXTI_MODE_Confi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DeIni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外部按键触发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外部中断使能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KEY1_Line;             //外部中断线号4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KEY2_Line;             //外部中断线号10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KEY3_Line;             //外部中断线号13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Event;            //外部按键触发事件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KEY4_Line;             //外部中断线号0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PWR_WakeUpPinCmd(ENABLE);                                //PA0作为唤醒引脚使能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               //向量表位于FLASH中,偏移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在向量表中激活对应的中断线号*/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_KEY1_IRQn;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_KEY2_3_IRQn;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4.中断函数处理

     按键PC4对应外部中断入口,因为按键默认高电平,当有按键按下时,就会产生下降沿信号,触发中断,此时CPU就在中断向量表里查询外部中断的入口地址,如PC4对应的入口地址就是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开始执行中断中内容,具体实现流程可参考SysTick章节。
/****************************************************************
* function       : EXTI4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外部中断4入口函数,实现LED点亮以及系统进入_WFE模式

* input          : 无

* output         : 无
*****************************************************************/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
    led_light_up(0);
    EXTI_ClearFlag(EXTI_Line4);                                      //清除中断线号4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E);    //进入WFE停止低功耗模式 仅事件能唤醒
    SystemInit();                                                    //退出STOP模式要初始化时钟,因为睡眠时切换到内部时钟,这里注意,时钟的初始化是放在紧邻进入停止模式后,唤醒后程序马上就接着执行睡眠后面的初始化时钟语句。
    LED1_OFF();
}

楼主:
在stm32的头文件和启动文件设计中,中断线号10~15共用相同的入口函数,因此需要在中断中进行判断,来确定是那个信号触发了中断。

/****************************************************************
* function       : EXTI15_10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外部中断10和13共用中断入口,通过触发后状态检查确定
                   触发中断的管脚并执行相应代码。

* input          : 无

* output         : 无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TStatus EXTI10_Status;
   ITStatus EXTI13_Status;
   EXTI10_Status =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    //获得外部中断10的状态
   EXTI13_Status =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获得外部中断13的状态
  if(EXTI10_Status == SET)
  {
    led_light_up(1);
  }
  if(EXTI13_Status == SET)
  {
    led_light_up(2);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0 | EXTI_Line13); /*清除外部中断10或者13的挂起位 */
}

楼主:
外部中断涉及到的知识并并不多,不过仔细观察上面的代码,就会发现KEY4(PA0)并没有配置为中断,而配置为了事件,且被设置为唤醒引脚,KEY1(PC4)在中断里不只点亮了LED,还调用了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E); 这种功能其实很有用,涉及到低功耗和外部事件唤醒,下面我来详细说明。

楼主:
2.外部事件和中断的区别和联系

     外部事件和中断都是由管脚信号触发的,参考下图:

  这张图可以很直观的看出中断和事件的区别,当外部有信号输入时,如果通过了事件屏蔽寄存器,那么事件信号就进入脉冲触发器,引发一个脉冲信号,直接传递给相应的外设,用于触发,这就是一个纯硬件的过程,理解DMA的应该知道,这个方式不需要CPU参与,但是这也有它的缺点,如功能比较单一,仅能提供信号,不能提供信息,也就是只能产生指定功能的事件。如果通过中断屏蔽寄存器,就被直接送到CPU中,产生中断,如进入上面的入口函数开始处理。从这就可看出,事件是单纯硬件触发执行的过程,与CPU本身设计支持有关,而中断中则可以软件实现各种功能,而低功耗模式和事件唤醒就是stm32支持的事件之一。

楼主:
3.低功耗模式和事件唤醒

   低功耗模式是嵌入式设计用于可移动设备的重要功能,在这种状态下,CPU会关闭时钟,从而降低耗电,延长单次使用时间。

楼主:
上面进入的就是停机-低功耗-WFE模式,因此只能由按键4事件唤醒。其实低功耗模式还有待机模式以及睡眠模式,这里并没有使用到,以后如果用到会穿插讲解。中断无法唤醒,另外,当CPU退出停止模式时,会强制切换到内部时钟,因此在进入停止模式后一句要加上SystemInit()重新配置系统时钟,避免时钟改变。

具体代码参考:http://files.cnblogs.com/files/zc110747/7.EXTI_LED.7z

网友A:
在什么低功耗模式下 外部中断可以跳出低功耗呢

网友B:
讲解的很是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