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待机模式和停机模式唤醒程序的区别以及唤醒后程序入口

楼主(2019-10-18):
这两天研究了STM32的低功耗知识,低功耗里主要研究的是STM32的待机模式和停机模式。让单片机进入的待机模式和停机模式比较容易,实验中通过设置中断口PA1来响应待机和停机模式。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
{
delay_ms(1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RTC_SetAlarm(RTC_GetCounter()+4);  //设置4S后闹钟唤醒
RTC_ITConfig(RTC_IT_ALR, ENABLE);//使能闹钟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上一次写RTC任务完成

Standby();             //进入待机(停机)状态
}
}

}

void Standby()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ENABLE);//开电源管理时钟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WakeUpPinCmd(ENABLE);//使能唤醒引脚,默认PA0

         PWR_EnterSTANDBYMode();//进入待机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PWR_STOPEntry_WFE);//进入停机
}
进入的待机模式和停机模式很简单,基本一样。那么问题来了。

楼主:
主要问题有:

1:如何对他们进行唤醒?

2:唤醒的闹钟中断能否执行?

2:唤醒后的程序入口在哪?

楼主:
通过各种实验和查资料,得到了如下结论:(本实验通过设定RTC_SetAlarm(RTC_GetCounter()+4); 为设置4S后进行闹钟唤醒,并开启闹钟中断,手册中可以查到闹钟中断能产生唤醒,故用闹钟中断进行实验)

先研究待机模式下的唤醒,在闹钟中断函数如下:
void RTCAlarm_IRQHandler(void)
{
if(RTC_GetFlagStatus(RTC_IT_ALR))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
  RTC_WaitForLastTask();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if(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WU) != RESET)
        {
PWR_ClearFlag(PWR_FLAG_WU);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5, 0);//LED指示

}
}

楼主:
实验结果:PA5的LED不指示,并且从其他LED灯的指示可以知道程序又重新开始运行。也就是被复位。

因此待机模式下的唤醒结论如下:

1:唤醒形式直接产生闹钟中断就能唤醒。

2:唤醒后不会进入闹钟中断函数

3:唤醒后程序复位,重新执行

楼主:
再研究停机模式下的唤醒,停机模式唤醒和待机唤醒差别很大,开始还以为两者相同,停机唤醒相对复杂些,中途调试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了停机唤醒的过程,贴上闹钟中断程序如下:
char Wakeflag=0;

void RTCAlarm_IRQHandler(void)
{
if(RTC_GetFlagStatus(RTC_IT_ALR))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
RTC_WaitForLastTask();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7);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对于程序可能产生的标志位必须的清除干净,不清除会出现唤醒失灵现象!!

      if(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WU) != RESET)
        {
PWR_ClearFlag(PWR_FLAG_WU);//一般没用
        }
SystemInit();//重要,由于停机下对所有时钟关闭,所以唤醒需要重新配置时钟!!

       Wakeflag=!Wakeflag;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5, Wakeflag);//LED灯指示

}
}

楼主:
相比待机的闹钟中断是不复杂了很多,停机模式下的唤醒的中断函数需要注意这两点(能得到这两点,耗费了大量时间,终于还是搞定了,嗨皮!!):

1:重要,对于程序可能产生的标志位必须的清除干净,不清除会出现唤醒失灵现象!!

2:重要,由于停机下对所有时钟关闭,所以唤醒需要重新配置时钟!!

楼主:
实验现象:LED可以产生开通与关断的效果。并且从其他LED的指示可以看到程序没有被复位,而是继续原来运行。

因此停机模式下的唤醒结论如下:

1:唤醒形式产生闹钟中断不一定就唤醒,需要对任何可能的标志位清楚,并且时钟要重新配置。

2:唤醒后进入闹钟中断函数

3:唤醒后程序进入闹钟中断函数,然后再进入原来停机的位置继续运行。没有复位,单片机寄存器里的各种变量值仍然保留!

楼主:
作者:ludaoyi123
来源:CSDN
原文:https://blog.csdn.net/ludaoyi88/article/details/50834303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转载请附上博文链接!

网友A:
这个是从深层次进行讲解的吗

网友B:
这两种都不是低功耗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