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解决STM32 I2C接口死锁在BUSY状态的方法讨论

楼主(2019-10-18):
关于STM32的I2C接口死锁在BUSY状态无法恢复的现象,网上已有很多讨论,看早几年比较老的贴子,有人提到复位MCU也无法恢复、只有断电才行的状况,那可是相当严重的问题。类似复位也无法恢复的情况是存在的,技术支持矢口否认问题存在,并不是正确面对问题的态度。比如我用这款F439芯片的SDRAM控制器,在错误操作后进入HardFault状态,复位无法恢复,JTAG也无法联机,只能断电重来,官方的Erratasheet里也提到了。
如果I2C接口无法可靠工作,那么所做的设计将存在严重隐患,不可能要求用户用断电的方法恢复系统。如果像某些网友提到弃用硬件I2C,转为GPIO模拟I2C时序,那么首先I2C时钟频率不易确定,因为STM32的时钟频率可以动态调节;此外不用硬件I2C,无法用中断、DMA等高级模式,会严重降低ARM内核效率。所以务须确认和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一.问题存在

我用STM32F439IGT,为了确定问题存在,让I2C控制器作Master,先人为产生I2C总线故障。产生I2C总线故障的方法简单而粗暴:在I2C总线工作过程中,用镊子把SCL和SDA两个信号短路一下,很容易进入BUSY死锁状态。长时间短路也可能产生超时。HAL_I2C_Init()、HAL_I2C_Master_Transmit()、HAL_I2C_Master_Receive()等函数返回值分别为HAL_BUSY(0x02)、HAL_TIMEOUT(0x03)。

试着用MCU复位,是可以恢复的,说明硬件没死穴。又测试不用MCU复位,而是在程序中依次调用STM32Cube_FW_F4_V1.5.0固件库提供的如下两个初始化函数:HAL_I2C_DeInit(&hi2c1)、HAL_I2C_Init(&hi2c1),并不能保证一定恢复正常。

BUSY死锁时,用万用表测试I2C信号电压,SCL、SDA均为低电平。如果调用函数:HAL_I2C_DeInit(&hi2c1),会函数释放IO口回到GPIO的默认状态(Input),此时再测SCL、SDA电压,均为高电平。这说明总线是被MCU这边的Master拉低的,而不是被Slave拉低的。当然也存在Slave刚好输出低电平拉低SDA的可能。

楼主:
二.出错代码位置跟踪

单步运行,可以看到进入stm32f4xx_hal_i2c.c程序中I2C读写函数不远处(如图阴影所在行),读BUSY位,总会得到SET的结果,无法继续执行后续程序而返回。

楼主:
三.参考文献

读了网上很多解决方案,其中比较有启发意义的有这几篇:

1. 百度文库,这个好像是ST官方客服提供的,关于死锁的可能机理和解决方案做了说明: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KB9p-TYrQcmVu1azHG66BXAcG6Pe6Bm2kWF_9ERSU35EOA8obiTVTDrZ6fZ3IOjfVAb71RCvJIiAODo4p4Sr0fUPDy0kQyyqWWJgxjfYHzO

2. STM社区,这个提到了初始化I2C引脚前应该先置为OUT及高电平。这在上电初始化时无虞,因为MCU复位后IO口为输入,并由外部上拉电阻拉为高电平。但在做故障恢复时很重要,因为此时IO口可能正被Master或Slave拉成低电平。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thread-518463-1-1.html

3. 这个解决方案和上面思想两个相仿,但是写了太多代码,又有放置位置的要求,看起来头大。仅作参考:http://bbs.**/BLOG_ARTICLE_2154168.HTM

4. 最重要的说明,在ST官方提供的STM32F4xx用户指南:RM0090 Reference manualRev9,第845页,关于I2C_CR1,SWRST位的Note,提到解决BUSY死锁问题:

意思是说SWRST位可以在出错或死锁时,用于复位I2C控制器,例如众所周知的BUSY位问题。我没有看其它老STM型号的手册,至少STM32F4xx有SWRST位,STM32L0xx用户指南提到可以用PE位复位。

楼主:
四.问题的解决方案

按照ST手册的提示,经过各种尝试,本着尽量少改动代码、尽量不改动固件库里只读文件的原则,我的解决方案如下所述。假设主程序里有如下的代码,返回值ret不等于0表示出错,按stm32f4xx_hal_def.h头文件中的错误代码定义,返回值为0x02是HAL_BUSY,0x03是HAL_TIMEOUT,这两个返回值都可能得到。下面程序里红色的两行是错误处理必须的:

楼主:
4.1 主程序改动,加错误处理代码2行:

unsigned char ret = Sensor_ReadData(uint8* buf);   // I2C读写函数

    if (ret != 0)  {                   //I2C故障处理

      HAL_I2C_DeInit(&hi2c1);        //释放IO口为GPIO,复位句柄状态标志

      HAL_I2C_Init(&hi2c1);          //这句重新初始化I2C控制器

    }

    else  {

      // 。。。。I2C无错误时的正常程序

    }

楼主:
4.2 子程序的改动,加7行代码:

上面HAL_I2C_Init(&hi2c1)函数会调用HAL_I2C_MspInit(hi2c)函数,这个函数在stm32f4xx_hal_msp.c文件中实现,主要是初始化IO口以及外设,由STM32CubeMX工具生成或用户自行编写,非只读文件。以下节选该函数第一段,其中I2C端口用哪个pin,是由用户自己设定的,我这里用的PB6、PB7。红、绿底色的几行是为了处理BUSY死锁问题专门插入的。
void HAL_I2C_MspInit(I2C_HandleTypeDef *hi2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i2c->Instance==I2C1)

  {

    __I2C1_CLK_ENABLE();

    // PB6    ---->  I2C1_SCL

    // PB7    ---->  I2C1_SDA

    // strong pull-uphigh to recover from locking in BUSY stat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此行原有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配置为输出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强上拉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6, GPIO_PIN_SET);       //拉高SCL

    HAL_GPIO_WritePin(GPIOB, 7, GPIO_PIN_SET);       //拉高SDA

   hi2c->Instance->CR1= I2C_CR1_SWRST;          //复位I2C控制器

   hi2c->Instance->CR1= 0;              //解除复位(不会自动清除)

// 以下是原有代码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AST;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4_I2C1;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

}

楼主:
上面程序中,把I2C端口配置成GPIO-OUTPUT,并强制拉高,是必需的。注意到手册里关于SWRST位说明的第一句:“When set, the I2C isunder reset state. Before resetting this bit,make sure the I2C lines are released and the bus is free.” 意思就是置位SWRST,会使I2C控制器保持在复位状态。解除复位前,确保I2C总线已经释放到空闲状态,即SCL、SDA均为高电平,再恢复I2C控制器。所以解除复位是用户来做的,硬件不会自动清除该位。

楼主:
五.结论

我用这款STM32F439IGT单片机,I2C部分没有出现断电才能解除BUSY死锁的严重问题,看来STM已经意识到这个硬BUG,并在后期产品里逐步进行了改进。

在没有硬件死穴的情况下,我这里仅增加10行程序,就可以用软件恢复故障。多次尝试,触发I2C故障时,一次就可以恢复,无需加延时等语句,也未改动现有固件库代码。

网友A:
有一种情况是IIC时序混乱导致IIC从器件认为自己还处于通信过程中,这时SDA可能是由于IIC从器件拉低的。

网友B:
我从不用硬件IIC

网友C:
为什么会处于这种状态呢

网友D:
在什么情况下会进入busy状态呢

网友E:
帖子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