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容选择

楼主:
这个晶振的CL=20pf。

晶振电容不是应该用这个公式计算吗, C1*C3/(C1+C3)+Cs,Cs是分布电容。
设Cs=2pf,那么C1和C3应该取36pf才对吧,
怎么这个图会选22pf的?

网友A(2019-10-18):
这个估计他没有去计算过,只是大致选择一下而已;都可以的

网友B:
CS的经验值是6.24。其实还有个关键数据是Cic,是IC的输入输出电容  完整公式为 CL=(C1*C2)/(C1+C2)+CS+CIC

网友C:
楼主看得很仔细, 就这认真的态度值得鼓励。不过这里的晶振匹配电容并不完全依靠手册,允许的范围也比较宽。通常根据波形还需要调整电容。
看样子没有好的师傅在旁边指导一下

网友D:
取值很宽的, 最终要用示波器之类的频率表测试下, 在误差之内都可以

网友E:
有源才叫晶振,无源叫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