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新人求解,如何得到一个50hz振幅可调的正弦波,非DAC

楼主(2019-10-18):
新人求助,为了节约成本,现在想仅用stm32的两路dac做一个振幅可调的正弦波信号,各位大神有没有参考电路,听说用乘法器可以实现,但是查一下太贵了,有没有用运放搭的调节电路,跪谢

网友A:
幅度可调50Hz正弦波,都不需要STM32,用个典型的1T51,用PWM产生再直接低通滤波就很可以了。
由于单片机在16MHz时钟256分辨率的PWM频率=16MHz/256=62500Hz 和50Hz被调制正弦波差了1250倍,所以,简单的2级100Hz低通,可以实现对载波的百万倍衰减,信噪比、失真度都已经非常理想了。
最简单的只需要一个128个8位数据的半周期SIN表格。然后用一个统一是衰减系数来乘以这个数据,并叠加上128的中心直流数据,就可以获得满范围可调,全数控正弦波了。由于实际分辨率就256,所以这个方法产生的正弦波,在幅度小的时候,失真度会变大,如果全程对失真度要求很高的,则可以采用一个数字电位器芯片,有单片机最高幅度正弦波输入,数字电位器实现幅度控制,这样出来的信号,指标最高。

不错,有理有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幅度可调50Hz正弦波,都不需要STM32,用个典型的1T51,用PWM产生再直接低通滤波就很可以了。
由于单片机在1 ...

这位大神,能不能实现振幅12位可调啊,现在需要幅度精细可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大神,能不能实现振幅12位可调啊,现在需要幅度精细可调

振幅12位可调是可以的,不过PWM的基频就下降16倍,滤波器要求高了而已。基频是3.9K,同样2级低通的话,就只有几千倍的衰减了。以基频5Vp-p计算,则2级衰减后,基频幅度还有mV级别,如果mV级别基频成分不是问题,则只需要把SIN表扩展到16位(实际用12位),多一倍的存储量,你就可以获得12位精度的调整能力。

网友B:
也可以输出两路信号,叠加在一起,靠相位差调节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幅12位可调是可以的,不过PWM的基频就下降16倍,滤波器要求高了而已。基频是3.9K,同样2级低通的话,就 ...

大神啊,水平这么高啊,貌似还有些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输出两路信号,叠加在一起,靠相位差调节幅度。

请大神给个草图我来研究研究

网友C:
想要简单……还记得初中物理课本上见过的那个自耦变压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大神给个草图我来研究研究

用单片机产生两路信号,调节两路的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产生两路信号,调节两路的相位差

这两句话都懂,然后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输出两路信号,叠加在一起,靠相位差调节幅度。

2路50Hz相位差调幅,通过加法器输出,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对于12位幅度精度要求而言,PWM频率虽然还是3.9K,但低幅度时候的失真度、信噪比等指标就都和最高幅度时候一模一样,还省去了单片机乘除法计算,只需要2PWM按中断和固定相位差读SIN表格就好了。资源都是现成的,1T51一般至少有3路(6路互补)PWM能力。
而且个人感觉进行适当优化,是不是考虑做2个相位差180度的SIN表格,让2路基频相差180°,加法时候应该能进一步抑制PWM调制载波。
进一步优化,是不是可以考虑2路sin表格取合适的相位差,是不是有可能用11bit的角度分辨率实现12bit的精度呢?这样的话,PWM频率可以增加一倍?只是非常初步的构思,没有列数据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输出两路信号,叠加在一起,靠相位差调节幅度。

进一步优化完全可行。以空间换速度,其中一路PWM还是1/256时间轴采样的SIN表格单元,PWM频率设置还是16MHz/256=62.5KHz。另一路SIN表格相位分辨率提高16倍,表格长度变成原先SIN表格的16倍,幅度控制,就按位移动这个表格的指针就成了,然后就是指针+中断计数*16读取表格数据。
这样就实现了2路PWN的50Hz信号加法实现调幅,由于PWM还是用的62.5KHz,2级低通可以完美解决高频残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一步优化完全可行。以空间换速度,其中一路PWM还是1/256时间轴采样的SIN表格单元,PWM频率设置还是16MH ...

这位大神,你说的太高级了,有点不太理解,现在项目要求要用stm32f4,我就想直接用两路dac直接输出,有没有简单的方法,顺便解决一下,0到3V@max幅度可调正弦波平移到正负1.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位大神,你说的太高级了,有点不太理解,现在项目要求要用stm32f4,我就想直接用两路dac直接输出,有没 ...

合成的信号,2SIN(WT+Q/2)*COS(Q/2),14位的DAC,12位的正弦波数据,二路信号在数字哉相加,只要一路DAC滤波器隔直输出就能成功,当相位是0时,幅度为2,当相位是180时,0,相位与幅度单调区间为【0,180】(不考量信号的相位转向)。就可以改变幅度了。输出DAC时,要考量负数的时,还是要加一个常量值,使DAC数值不要出现负,最后隔直,变成常规的正弦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成的信号,2SIN(WT+Q/2)*COS(Q/2),14位的DAC,12位的正弦波数据,二路信号在数字哉相加,只要一路DAC滤波 ...

看见数学公式就晕了,我是不是不该干这个,要不要转行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见数学公式就晕了,我是不是不该干这个,要不要转行啊

进IT行业,搞技术的,对数学要求是挺高的。

网友E:
dac可以调节幅值啊

网友B:
幅度调节也可以这样,精度不知道。一个PWM产生50Hz正弦波,另一个PWM对50Hz进行幅度控制。

网友F:
现在的很多MCU都支持16bit的PWM,输出正弦波的失真已经很小了。
无非是幅度调整,靠SPWM产生幅度可调,范围不可能达到12bit的,否则失真太大。
可以一路产生SPWM,一路PWM调整幅度,兼顾失真和幅度调节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幅度调节也可以这样,精度不知道。一个PWM产生50Hz正弦波,另一个PWM对50Hz进行幅度控制。

...

这样也是可行的,当MOS管寄生参数足够小,比如用BS138,在4.5V栅极驱动电压条件下,0.2A电流导通电阻1欧姆(TYPE),且呈现稳定的电阻性,PWM再次衰减公式里面代入串联电阻就成,关键是可以设置更大的串联电阻,让信号源内阻远高于导通电阻,则误差可以忽略,稳定性取决于导通电阻变化,和室温有关,100℃变化内阻变化大概1倍,而当信号源内阻远高于导通电阻时,0-45℃导通电阻变化率就1/2导通电阻,把这个折合到幅度计算精度要求即可。意味着在12bit精度4096条件下,采用4K串联电阻就满足精度要求。只是这样做,斩波频率又变成3.9KHz,给后面滤波还是增加了困难,所以选择起来,还是用62.5KHzPWM 加12位时间分辨率的第2 sin表格,移相做软硬件要求可能最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幅度调节也可以这样,精度不知道。一个PWM产生50Hz正弦波,另一个PWM对50Hz进行幅度控制。

...

在幅度调节输出端口还是要加过滤波器吧?除非是DAC输出,是让MOS管工作欠压可变阻抗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幅度调节输出端口还是要加过滤波器吧?除非是DAC输出,是让MOS管工作欠压可变阻抗状态。 ...

不是可变电阻,是开关状态,也可以用模拟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变电阻,是开关状态,也可以用模拟开关。

平均幅值可以产生,连续的稳定的有点难。合成的信号数学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平均幅值可以产生,连续的稳定的有点难。合成的信号数学原理是怎样的? ...

SPWM经过低通,已经是Vcc 1/2直流+满幅度SIN的脉动直流。
串联合适电阻后,再用高频率的稳定值PWM斩波,则斩波出来的就是一系列的等宽方波序列,其脉冲高度则为原来的复合正弦波脉动直流信号幅度。
当然,由于原来平滑信号被再次斩波,则当然必须再次低通平滑后才能正常使用。
当PWM占空比从0-100%变化,积分后,则该信号幅度为原幅度--0V。从而实现输出调幅。

网友G:
标题写“非DAC”, 内容写着用“两路DAC”。
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PWM经过低通,已经是Vcc 1/2直流+满幅度SIN的脉动直流。
串联合适电阻后,再用高频率的稳定值PWM斩波, ...

这二路PWM应有同步的关糸吧,应在SPWM的D上再切一部分下来吧。或者调幅度的那一路PWM开关频率远高于SPWM。同频肯定有个相位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二路PWM应有同步的关糸吧,应在SPWM的D上再切一部分下来吧。或者调同幅度的那一路PWM开关频率远高于SPWM ...

SPWM经过积分低通,已经是平滑脉动了,理论上,低通做好,则可以算作完全不含原先SPWM载波成分,如果原sin调制度为100%计算,则就是一个最大值为VCC,最小值为0的带直流的50Hz信号。
所以这第2路斩波信号,是不是和原来SPWM同步理论上没什么关系,当然低成本芯片一般多路PWM,其实本身都是一个时钟,所以同步也是正常,但不是必须。
至于该调制的斩波PWM的占空比D,只和需要获得的幅度有关。
输出=sinx*(1-D)  这里忽略直流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PWM经过积分低通,已经是平滑脉动了,理论上,低通做好,则可以算作完全不含原先SPWM载波成分,如果原si ...

如果经过第一级RC网络,变成一个直流加一个50HZ的信号,再加一个切,变成了基波50HZ的脉动信号,需再经过滤波处理。如果对SPWM输出的D,再用PWM的D再切,变成D1*D2脉冲波,硬件好处理点,不过程序上复杂点。

网友H:
一个信号源红线经运放移相输出与原来信号叠加,改变定位器就调节正弦波幅度。定位器100%,输出黑线,0%,输出绿线。

网友D:
实际上程序上动手,只要一路SPWM就可以输出可调的正弦信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PWM经过积分低通,已经是平滑脉动了,理论上,低通做好,则可以算作完全不含原先SPWM载波成分,如果原si ...

实际上硬件第二路信号,跟程序上直接调SPWM的D是一样的。原理上等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硬件第二路信号,跟程序上直接调SPWM的D是一样的。原理上等效。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原先一路SPWM,其分辨率精度在高倍频低通后,精度是非常高的,如果只是在SIN表格读取后,再乘以幅度调制系数,实现幅度调制的话,则低幅度SPWM精度将变的很差,可以想象,比如我只需要2单位的sin信号,则实际上SPWM占空比只有2种值,中心值+1bit和中心值-1bit。
这就是反复在讨论的关于精度和失真度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硬件第二路信号,跟程序上直接调SPWM的D是一样的。原理上等效。

而这样的2次调制方式,再积分后,产生的sin信号,其精度和失真度是和原最大幅度SIN信号成比例关系,而不会因为幅度变小,指标劣化。
关键是其还是可以实现全数控。
本方法最大的缺点是2次调制的PWM,要实现12bit精度和低失真度,需要的斩波就得是3.9KHz,频率比较低,给后面低通带来一定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而这样的2次调制方式,再积分后,产生的sin信号,其精度和失真度是和原最大幅度SIN信号成比例关系,而不 ...

实际上量化误差的问题(小幅度信号要求),现在的量化误差出现在第二级,我建议的出现在第一级,而且第二级幅度的糸数是浮点数,精度能保证。实作为准,只是推理而已。

网友I:
既然MCU有DAC,干嘛不用?留着做种吗?
用1路DAC合成正弦波,再加个数字电位器调节幅度,就完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量化误差的问题(小幅度信号要求),现在的量化误差出现在第二级,我建议的出现在第一级,而且第二 ...

我前面提到一个方法,是采用正弦波移相做加法来解决幅度调制的精度问题。
考虑到楼主需要12位精度,而真采用12位分辨率相位则载波又过低,只有3.39KHz,所以提出了一个空间换速度的方法:
一个就8位幅度分辨率的256元素的sin表格,直接产生62.5KHz的SPWM,2级100Hz低通,可以获得极高精度和极低失真度的50Hz信号。
另一个是幅度分辨率还是8位,但是相位分辨率为12位,即SIN表格由4096单元组成,然后和第一路SPWM同步,相位差就是SIN表格的起始读取指针差,而12位sin表格读取的顺序是按指针,间隔16单元读取,一个周期数据也是256个,SPWM载波频率同样是62.5KHz,二级低通实现同样的精度,而2个SPWM的相位差呢,却可以有12bit的分辨率,因此,可以妥妥的或者12bit精度的幅度输出,同样的该方法对低幅度输出信号的精度和失真可以和原满幅度SIN信号相同,由于,上面几种不管哪种方式,最后输出至少一个运放缓冲,而这个方案只是需要一个运放来做加法器,输出已经是低阻抗了。

网友B:
也可以弄个衰减器,高幅度时直接输出,低幅度时经衰减器输出,这样SPWM就可以一直工作于高幅度上,低幅度时精度差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多了个档位切换时的衔接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前面提到一个方法,是采用正弦波移相做加法来解决幅度调制的精度问题。
考虑到楼主需要12位精度,而真 ...

其实表只取四分之一的数据就可,全靠程序运作。分成四个区间输出,节省ROM.相位分辨率可提高。全幅度的SPWM的精度是没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调幅,模拟的乖法器可保证(除了NOISE以外)。还是按PWM的数字式的还存在一个数字量化误差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弄个衰减器,高幅度时直接输出,低幅度时经衰减器输出,这样SPWM就可以一直工作于高幅度上,低幅度[e ...

数字电位器多少低时,是极限,还在精度内,还是个问题(还是个量化误差),唯有模拟的反馈的(乖法器)才得到高精度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数字电位器多少低时,是极限,还在精度内,还是个问题(还是个量化误差),唯有模拟的反馈的(乖法器)才 ...

我说的是换挡方式,衰减器是固定衰减量,例如100倍。不是数字电位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换挡方式,衰减器是固定衰减量,例如100倍。不是数字电位器

明白了,可行,电路和程 序复杂了点。

网友B:
大致如图,高幅度时SPWM1输出,低幅度时SPWM2输出。元件数值是大致值,需要重新计算

网友J:
直接拉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