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49/CH559系列单片机是否支持自定义Bootloader程序

楼主(2019-10-18):
看CH549/CH559系列单片机的F400到FFFD被定义为BOOT区域,规格说是内置了Bootloader程序,请问这个区域是否支持用户自己写Bootloader程序?另外沁恒的单片机支持KEIL上在线烧录仿真的功能吗?

网友A:
用户可以自定义BOOT,但是烧写BOOT需要特殊的编程工具,一般不对外开放。如果有定制需求,可以联系我们开发或者客户自定义开发,我们帮烧写,自行验证。
51系列的暂不支持在线仿真,默认使用串口0打印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户可以自定义BOOT,但是烧写BOOT需要特殊的编程工具,一般不对外开放。如果有定制需求,可以联系我们开发 ...

那IAP功能不是可以通过串口下载吗?那我远程用IAP就可以吧?硬件有要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IAP功能不是可以通过串口下载吗?那我远程用IAP就可以吧?硬件有要求吗
...

关于IAP,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866344-1-2.html
可以通过串口控制蓝牙或Wifi模块进行远程升级。

网友C(2020-08-10):
都2020年了,凡是不能脱离厂家自主搞定的都简单认为芯片不支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