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发电机工作原理

楼主(2019-10-18):
今天早晨看见有人提到了个我从未了解过的发电机:开尔文滴水发电机,原理示意图如下: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原理图,立马在脑海里浮现出这个电路:

也就是说,如果你懂得了下面电路的工作原理,上面的滴水发电机工作原理就不用看了,一模一样的。
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触类旁通。学会一门学科,再学其它学科,会有加速作用。

网友A: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楼主详细解释一下,这是啥意思?!啥材料过滤的水滴,就分出正负电荷了?!下面这个我明白,上面的我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楼主详细解释一下,这是啥意思?!啥材料过滤的水滴,就分出正负电荷了?!下面这个我明 ...

下面这个网站的介绍,是非常详细的,无出其右,感兴趣的看看:

http://www.amasci.com/emotor/kelvin.html

网友B:
有人打开楼主提供的网站了吗?我打不开,提示网络连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打开楼主提供的网站了吗?我打不开,提示网络连接错误...

这个网址打开速度慢,起码好几十秒。

作者还玩游戏动作:通过打字的方式来画图。

楼主:
提醒老张,科普是好事,我们欢迎。
但是传递的信息要准确。

随便来一个:

张大侠说人家是14岁上大学的,而我们能看到的资料,均说是10岁:

科普信息不准确,看起来让人提心吊胆的。

楼主:
夸一个科学家夸的跟花一样,但是这个科学家犯过的错,或者不正确的言论,该说也得说。

开尔文曾经断言:现代的飞机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比空气重。

当然了,类似专家错误判断未来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爱迪生说研究交流电是浪费时间,没有人会使用它。劳德博士说高铁旅行导致人窒息而死,所以高速铁路不可能实现。

楼主:
开尔文的成功例子,深刻地告诉我们:有一个成功的老爸,实在是太重要了。

如果没有他老爸帮忙,开尔文说不定就是个凡夫俗子,10岁想上大学,门都没有。

类似的实际例子数不胜数。

没有老韩寒,哪里的小韩寒???

没有尚爱兰,哪来的蒋方舟??

。。。

网友C:
这个属于静电发生器
其实与手摇静电发生器都原理类似

网友D:
又了解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属于静电发生器
其实与手摇静电发生器都原理类似

关键是能量是如何转换的??

有人说是将水的重力势能转换成水滴的动能和电能。

这个说法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能量是如何转换的??

应该是对的吧。
这个系统似乎没有其他能源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对的吧。
这个系统似乎没有其他能源参与。

复习一下高中化学:

网友C:
在水滴分离的时候,如果容器带有电荷,则会产生极化,水滴带相反电荷,然后水滴有被搜集到带相同电荷的容器中,提高了带电容器的电压
而带电电压的提高,更容易极化水滴,形成一个类似于正反馈的过程
能量来源于水滴的动能和势能
当电荷斥力=水滴重力后,电压便不会再升高了,水滴也不会落下了

楼主:
中国人和美国人,思维差距太大了。

就是就这个所谓水滴发电机而言,中国人是站在旁边“赏析”,米国人直接改进!!!

人家直接设计个电路测量电荷/压了:

一个是真玩,一个是假玩(光动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