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延时不准

楼主(2019-10-18):
两种系统滴答定时器,延时效果明显不同,Systick滴答时钟延时不准

楼主:
//系统时钟SysTick        即滴答定时器
/*第一个明显正常

if (SysTick_Config(CMU_ClockFreqGet(cmuClock_CORE) / 1000))while (1);//内核时钟

volatile uint32_t msTicks;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msTicks++;
}

void Delay(uint32_t dlyTicks)
{
        uint32_t curTicks;
        curTicks = msTicks;
        while ((msTicks - curTicks) < dlyTicks)
}

*/

/*这个明显快了
unsigned long usDelay;
unsigned long msDelay;

void Systick_Delay_Init(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usDelay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msDelay = SystemCoreClock / 100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OUNTFLAG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void Systick_Delay_Cycle(unsigned long ulCycle)
{
    SysTick->LOAD = ulCycle;
    SysTick->VAL = 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while(!(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OUNTFLAG_Msk))WDOG_Feed();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void Systick_Delay_uS(unsigned long uluS)
{
    uluS = usDelay * uluS;

    SysTick->LOAD = uluS;
    SysTick->VAL = 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while(!(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OUNTFLAG_Msk))WDOG_Feed();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void Systick_Delay_mS(unsigned long ulmS)
{
    ulmS = msDelay * ulmS;

    SysTick->LOAD = ulmS;
    SysTick->VAL = 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while(!(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OUNTFLAG_Msk))WDOG_Feed();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

楼主:
500ms以下延时是正常的,但是500ms以上就不正常了,特别奇怪

网友A:
应该是绕到了前面了,这个定时器就像一个圆环一样,比如总共有0到9十个编号,你现在定时在5只能读取6到9的数据,如果跑到了9之后就又是0~9了,就不准了,。

网友B:
溢出了吧。

网友C:
程序都不一样,正常

网友D:
不准,要看相差大不大。

网友E:
systick定时器是24位,最大值是16777215,即如果产生1s中断最大系统时钟是16.7mHz,半秒即500ms就是33.4mHz,所以如果你系统时钟配置超过这个时钟就不准了

楼主:
EFM32的时钟配置实在是看不懂了,//CMU_ClockSelectSet(cmuClock_HF, cmuSelect_HFXO); //配置时钟分支的时钟源,参数分别是时钟分支和时钟源,返回参数为当前频率、单位HZ,高频内核时钟//该语句加上之后会导致系统滴答时钟不正常,屏蔽了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F:
用的内部时钟吗

网友G:
用有源晶振试试呢

网友H:
有点像是程序问题

网友I:
是不是循环溢出了

网友J:
把时间改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