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tooth] 程序链接的问题

楼主(2019-10-18):
我搞蓝牙CC2541,SDK里simpleBLECentral工程里simpleGATTprofile.c文件里有一个函数:
extern bStatus_t 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 uint8 param, uint8 len, void *value );
头文件里有声明。
我在simpleBLECentral.c里调用,添加了头文件:
#include "simpleGATTprofile.h"
可是链接有错误: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错误提示显示未定义那个函数。看看是不是编译器没找着。
协议栈是不是没按默认的目录安装?

楼主:
是因为没添加相应的文件。可是添加了又提示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因为没添加相应的文件。可是添加了又提示错误

哦,这个提示显示数据太多了,存储空间不够了
有没有使用大的数组,或者很多变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提示显示数据太多了,存储空间不够了
有没有使用大的数组,或者很多变量等?
...

都是例程里的,我没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