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T的0D0A CRLF把我逼疯了,求终极答案

楼主(2019-10-18):
win+sourceinsight+iar 工作环境

从公司GIT上往下PULL工程,想要commit 的时候发现所有的文件都变成红色modified了,用文本比较看不出区别,但是用HEX比较发现GIT上的换行都是0A, 本地换行都是0D0A。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文件全红了。
根据网上指导,用了一下config core.autocrlf true命令,发现依然是红色。

请教:
为啥autocrlf = TRUE了,只有0D0A和0A差异的文件还是显示modified呢。

是不是只能全部PUSH一遍0D0A,然后将autocrlf参数改为FALSE? 我知道作者自己也是用IAR开发的,不知道他怎么在GIT里自动切换却不出问题的。

针对这种情况,如何规避二进制文件被GIT误改动。

楼主(点评):
现在怎么增加积分啊,高分求助

网友A:
两种方法:
1  git config --global core.autocrlf false

2-设置一下自己的编辑器,用LF替换windows默认的CR LF

楼主:
谢谢,那我 cutocrlf true,  git里是lr,  windows里是crlf咋还会提示全部modified呢。
按道理git把我的crlf自动转换成lr就可以了,不用提示有不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