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芯片焊接导致的?

楼主(2019-10-18):
最近在调试430的485串口通信,发现有的MCU给串口发送指令数据后,接收部分马上把刚发送的数据接收回来了。程序之前一直在用的,应该不会有问题,而430串口的收发寄存器是分离的,不应该有这种问题产生。难道是芯片焊接导致的?

网友A:
或者说还有什么寄存器要再配置下?

网友B:
用的MCU是?

楼主:
MSP430F149和MSP430F5438A。

网友C:
串口中有个寄存器是可以设置的,即将你发送的接收回来。

楼主:
你理解错了。我的问题是在正常情况下,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D:
你确定一下那个寄存器的设置吧

楼主:
唉,还是没有什么结果,算了,先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