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的RC 外部的晶体

楼主(2019-10-18):
87系列,如MG87FE52 MG87FE2051等,都带有内部RC震荡。MA系列,如MA805等,也有内部震荡。

听他们业务说,内部比外部还准,使用的时候完全可以省掉一颗晶振,价钱绝对超值。
说到这个,就有点怀疑,内部的RC会比外部的晶体还准吗?

楼主:
而且受温度影响不会偏移吗?

网友A:
用过MG87FE4051AS20,RC还算准,不过内部RC比外部晶振准,纯瞎说

网友B:
目前笙泉的高精度RC内振,精度以及全工作范围很给力,已经可以达到国际大厂水平,已经有大客户使用稳定出货,市场上消息可以打听到。
至于,LZ说内部RC比外部晶振准,搞技术的都知道,这句话比较不靠谱,说给采购员听的吧!

网友C:
哈哈,RC能准过晶体?做技术的都知道

楼主:
比晶体准,我也觉得不靠谱,幸好现在还没有去掉晶体。改天在时序要求不高的地方再用内部RC

网友D:
业务员讲这话也可以信吗?要是测试工程师讲出来可能我还会想一下有没有测量错了,可是这是由业务员口中出来,直接过滤了

网友E:
内部晶振的精度肯定不如外部晶振,
它还受温度,工作状态的影响,但在一些要求精度不高的场合(如玩具),还是可以用的,毕竟节省成本嘛
如果要求精度很高,就别用内部RC震荡了,最好用外部的有源晶振~

网友F:
内部使用RC来内部震荡比外部晶振好,这不好说吧

网友G:
LZ说内部RC比外部晶振准,搞技术的都知道,这句话比较不靠谱,说给采购员听的吧!

楼主:
嗯,预料中的结果

网友H:
  最好不要用内部RC

网友I:
这个是需要相应配置的

网友J:
用内部的就节省一个外部的晶振

网友K:
外接晶振的话精度会高得多。

网友L:
RC振荡器的误差在1%左右

网友M:
节省成本不外加晶体的

网友N:
外置晶振一般比内部RC振荡精度高

网友O:
默认为内部RC震荡

网友P:
RC振荡器 优点是实现的成本比较低

网友Q:
晶体振荡器优点是相对来说震荡频率一般都比较稳定。

网友N:
外部晶振稳定,内部晶振的误差大

网友H:
温度严苛时误差容易变得较大

网友M:
晶振指的是芯片内部振荡器

网友I:
在外部晶振失效时会自动切换为内部RC振荡器

网友L:
内部RC振荡器的精度通常比用HSE(外部晶振)要差上十倍

网友J:
内部的是rc,受温度影响比较大

网友K:
其实不太准确

网友Q:
内部RC的偏差在数据手册里有描述。

网友P:
由于电阻电容的精度问题所以RC振荡器的震荡频率会有误差

网友O:
等待外部晶振稳定后 然后才对外部晶振进行分频或者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