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呢?

楼主(2019-10-18):
最近计划采用柯达的CCD 02150对接ADI的AD9928来做一个CCD前端,但发现AD与CCD之间有一大堆TI的逻辑器件,仔细看了之后发现这些逻辑器件主要实现电平转换的,放不下这么多器件

楼主:
我要做的PCB面积只有38*38(mm)

网友A:
TTL信号速度不快的话,加电阻来进行电平匹配,总线开关不能去掉

网友B:
嗯,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C:
更改参考设计, 需要大量的测试验证. 蛮需要时间的

网友D:
是否可以考虑用两块薄板子, 叠在一起?

网友A:
有那么复杂吗?你打开芯片的评估板原理图 参考参考就完了

网友E:
也可以参考一下TI的CCD AFE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F:
带TG,VD和16位AFE的三合一产品

网友A:
对,主要是VSP8X,与AD99系列比要噪声更低。

网友F:
她的CCD DEMO图上面肯定会回做这么小的PCB

网友F:
我也是第一次做CCD,我看哪个sensor的DEMO上选的是ADI的器件,所以我们也就选了

网友G:
楼主做工业相机?

网友H:
明显不是,38*38是监控上IPNC模块的标准尺寸。

网友H:
估计是做安防的。

网友I:
呵呵, 优化设计, 很多时候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加油哦

网友J:
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K:
要求变换后对后级电路的驱动能力是多大?

网友L:
3.3V和5V互转?

网友M:
用LM393比较器

网友N:
晶体管+上拉电阻法

网友O:
用六电平转换器,CD4504.

网友P:
74HC595输出信号

网友Q:
用电平转换芯片MC14504

网友R:
74LVC4245A这款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P:
74HC595是3.3V

网友J:
种电平转换电路基极电位不能高于输出电压

网友O:
NPN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路电平

网友K:
带灌电流负载还是拉电路负载?

网友N:
一个双极型三极管或 MOSFET,C/D极接一个上拉电阻到正电源,输入电平很灵活,输出电平大致就是正电源电平

网友L:
电平转换在电路设计中非常常见

网友M:
输出接上拉电阻,上拉电阻接12V,输出就是12V方波了

网友R:
74LVC4245,用这个就行

网友Q:
一般芯片的输入内阻很高,不需要考虑限流问题

网友S:
LM339,LM393两片可出6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