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73的16位AD

楼主(2019-10-18):
请问STM32F373的16位AD的采样速率最大是多少啊。

网友A:
手册自己看下呗,好像是50K还是100K

网友A:
最大是理想条件下,一般达不到。

网友B:
好像跟主频有关系吧

网友C:
看看能不能跟信号进行匹配

网友D:
不要单纯的追求速度

网友E:
有时候太快了 采集的不准

网友F:
根据实际情况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