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C51编程经验啊

楼主(2019-10-18):
谁有C51编程经验啊

网友A:
C51热启动代码的编制
工业控制计算机,往往设有看门狗电路,看门狗动作,计算机复位,这就是热启动。热启动时,一般不允许程序从头开始,因为这将使测量或计算值复位,导致系统工作异常。故程序必须判断是热启动还是冷启动。常用的方法是:设定某内存单位为标志位(如0x7f位和0x7e位),启动时首先读该内存单元的内容,如果它等于一个特定的值(例如两个内存单元的都是0xaa),就认为是热启动,否则就是冷启动,程序执行初始化部分,并将0xaa赋予这两个内存单元。
根据以上的设计思路,编程时,设置一个指针,指向特定的内存单元如0x7f,然后在程序中根据特定内存单元的值判断冷/热启动,程序如下:
void main()
{    char data*HotPoint=(char*)0x7f;
if((*HotPoint==0xaa)&&(*(--Hot
Point)==0xaa))
  {
      }
else
{  HotPoint=0x7e;
}
实际调试中发现,无论是热启动还是冷启动,开机后所有内存单元的值都被复位为0,实现不了热启动的要求。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用C语言编程时,开机时执行的代码并非是从main()函数的第一语句开始的,在main()函数的第一语句执行前要先执行一段‘起始代码’。正是这段代码执行了内存清零的工作。C编译程序提供了这段起始代码的源程序,名为CSTARTUP A51,打开这个文件,可以看到如下代码:
IDATALEN EQU 8011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m bytes
STARTUP1:
IF IDATALEN<>0
MOV R0,#IDATALEN-I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可见,在执行到判断是否热启动的代码之前,起始代码已将所有内存单元清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好在起始代码是可以更改的,方法是:修改startup.a51源文件,然后用编译程序所附带的a51.exe程序对startup.a51编译,得到startup.obj文件,用这段代码代替原来的起始代码。具体步骤是(设C源程序名为HOTSTART C):
1 修改startup.a51源文件(这个文件在C51LIB目录下)。
2 执行如下命令:
A51 startup.a51得到startup.obj文件。将此文件拷入HOTSTART C所在目录。
3 将编好的C源程序用C51 EXE编译好,得到目标文件HOTSTART OBJ。
4 用L51 HOTSTART,STARTUP OBJ命令连接,得到绝对目标文件HOTSTART。
5 用OHS51 HOTSTART得到HOTSTART HEX文件,即可完成启动代码的修改。
对于startup.a51的修改,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如将IDATALEN EQU 80H中的80H改为70H,就可以使6F到7F的16字节内存不被清零。

网友B:
直接调用EPROM中已固化的程序
笔者用的仿真机,由6位数码管显示,在DE00H处存放显示子程序,只要将显示的数存入显示缓冲区,然后调用显示子程序就可以了,汇编指令为:
LCALL 0DE00H
在用C语言编程时,如何实现这一功能呢?C语言中有指向函数的指针这一概念,可以用来实现用函数指针调用函数。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的定义格式为:
类型标识符(*指针变量名)();
在定义好指针后就可以给指针变量赋值,使其指向某个函数的开始地址,然后用(*指针变量名)()即可调用这个函数。程序如下例:
void main(void)
{
void (*DispBuffer)();
DispBuffer=0xde00;
for(;;)
{ Key();
DispBuffer();
}
}

网友C:
将浮点数转化为字符数组
笔者在编制应用程序时有这样的要求:将运算的结果(浮点数)存入E2PROM中。我们知道,浮点数在C语言中是以IEEE格式存储的,一个浮点数占四个字节。例如浮点数34 526存为160、26、10、66四个数。要将该浮点数存入E2PROM,实际上就是要存这四个数。如何在程序中得到一个浮点数的组成数呢?
浮点数在存储时,是存储在连续的字节中的,只要设法找到存储位置,就可以得到这些数了。可以定义一个void指针,将此指针指向需要存储的浮点数,然后再将此指针强制转化为char型。这样,利用指针就可以得到组成该浮点数的各个字节的值了。具体程序如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FtoC(void)
{  float a;
     uchar I,*px
     uchar x[4];
void *pf;
px=x;
pf=&a;
a=34.526;
for(I=0;I<4;I++)
{ *(px+I)=*((char *)pf+I);
}
}
如果已将数存入E2PROM,要将其取出合并,方法也是一样,可参考下面的程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CtoF(void)
{  float a;
uchar I,*px
uchar x[4]-{56,180,150,73};
void *pf;
px=x;
pf=&a;
for(I=o;I<4;I++)
{ *((char *)pf+I)=*(px+I)
}
}
以上程序所用C语言为FRANKLIN C51 VER 3 2。

网友D:
C51函数: 一个可重入的函数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被中断的函数。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函数执行的任何时候中断他的运行,在任务调度下去执行另外一段代码而不会出现什么错误。而不可重入的函数由于使用了一些系统资源,比如全局变量区,中断向量表等等,所以他如果被中断的话,可能出现问题,所以这类函数是不能运行在多任务环境下的。   基本上下面的函数是不可重入的   (1)函数体内使用了静态的数据结构;   (2)函数体内调用了malloc()或者free()函数;   (3)函数体内调用了标准I/O函数。   把一个不可重入函数变成可重入的唯一方法是用可重入规则来重写他。   其实很简单,只要遵守了几条很容易理解的规则,那么写出来的函数就是可重入的。   第一,不要使用全局变量。因为别的代码很可能覆盖这些变量值。   第二,在和硬件发生交互的时候,切记执行类似disinterrupt()之类的操作,就是关闭硬件中断。完成交互记得打开中断,在有些系列上,这叫做“进入/退出核心”或者用OS_ENTER_KERNAL/OS_EXIT_KERNAL来描述。//这是临界区保护   第三,不能调用任何不可重入的函数。   第四,谨慎使用堆栈。最好先在使用前先OS_ENTER_KERNAL。   还有一些规则,都是很好理解的,总之,时刻记住一句话:保证中断是安全的

网友E:
大部分高校的单片机教程不都是51的吗。
社会上很多公司用的单片机也都是51核的

网友F:
为什么不用联合体的概念呢?不需要这么麻烦

网友G:
肯定是先学C51基础

网友H:
新编MCS-51单片机应用设计

网友I:
51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这本不错,

网友J:
没有C基础的

网友K:
单片机学习如何入门?

网友L:
学习单片机入手的时候最好不从C开始

网友M:
推荐两本书《MCS-51/96系列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网友N:
,学习单片机需要点什么

网友O:
《力天手把手教你单片机》等一些可以让你快速入门

网友P:
要从基础开始学习,C有C的优点

网友L:
那样的话对单片机硬件资源的理解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网友G:
哈工大的一本书不错的

网友K:
跪求单片机该C51程序,超级基础的

网友H:
面肯定是要教你汇编的。等到最后上工程的时候肯定是要用keil,C语言编程的

网友J:
  51单片机教程,符合你要求

网友I:
书+视频+开发板,完美配套

网友P:
不懂汇编的人成不了编程高手

网友O:
网上有视频教程《十天学会单片机》

网友N:
总是一知半解,不知怎样才能学会

网友M:
《51单片机C语言完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