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任务不调度,四个任务始终只执行一个任务

楼主(2019-10-18):
用仿真器运行执行正常,自主运行出现症状。通过串口监测发现一个任务始终正常执行;一批共有20个板子,只有两个板子有该症状

楼主:
SMT32F429,UCOS+UCGUI,使用定时器中断和串口中断,带SDRAM和NAND_FLASH但未初始化

网友A:
没代码,说个P呀

网友A:
只有部分板子出问题,那是部分板子的问题。跟代码无关。

网友B:
未初始化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通过串口或其它方式,将相关判断信息打印出来看看;

网友C:
这两个板子根任务相关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D:
是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E:
只有2个板子有问题,那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F:
那就不是共性问题

网友G:
应该就是个性问题

网友H:
是不是焊接哪里有问题

网友I:
或者裸板的时候应该查一下

网友J:
还是看看是在哪个部分出问题 然后核查这个部分的硬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