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为什么中断返回时,老是出现程序复位?

楼主(2019-10-18):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发出来看看吧

楼主:
#include \"LF2407.H\"

void initial()                 //系统初始化程序

{

    asm(\" setc INTM\";

    *SCSR1=0x8104;

    *WDCR=0x0E8;

    *IMR=0x0002;

    *IFR=0x0FFFF;

    *MCRA=*MCRA&0x0FFFC;

    *PADATDIR=*PADATDIR|0x0301;

}

void timer1()              //通用定时器1初始化程序

{

   *T1CON=0x0802;

   *T1PR=0x4E20;

   *T1CNT=0x00;

   *EVAIMRA=*EVAIMRA|0x0100;

   *EVAIFRA=*EVAIFRA&0x0100;

}

void T1INT()                //定时器下溢中断处理程序

{ int flag;

   flag=*EVAIFRA&0x0100;

   if(flag!=0x0100)

   {

     asm(\" clrc INTM\";

     return;

   }

   *T1CNT=0x00;

   *EVAIFRA=*EVAIFRA&0x0100;

   asm(\" clrc INTM\";

   return;

}

void main()                   //主程序

{ initial();

   timer1();

   asm(\" clrc INTM\");

   *T1CON=*T1CON|0x0040;

   while(1)

   {    }                        //等待中断

}

网友B:
中间程序有问题

网友C:
建议楼主, 做好借助仿真器来调试.

网友C:
"中断返回时,老是出现程序复位", 很多时候由于堆栈设置不足引起, 也提醒楼主留意一下.

网友B:
没有用过 2407, 但是其他 DSP 中断结束应该要清除引起中断的标志.

网友D:
还是发TI DSP版块吧;

网友D:
程控放大芯片程控放大芯片

楼主:
嗯,性能更强宽带PGA

网友B:
http://focus.ti.com.cn/cn/docs/prod/folders/print/ths7530.html

网友C:
有啊  像TI的VCA系列  都是压控放大器 比如VCA810,VCA822等等

网友E:
嗯,而且增益可调范围也很宽  这些芯片挺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