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复位问题

楼主(2019-10-18):
2051的AD口
P1.0和P1.1固定独立设置为输入,各口均接上拉5K电阻。当用金属器具将P1.1AD口对地反复作短路操作时系统就会出现复位,如果将P1.1口直接对地短路而不作反复短路时系统就不会出现复位。

网友A:
看门狗和低电压复位了

楼主:
而P1.0口对地反复作短路操作时就不会出现系统复位的问题。前提是看门狗和低电压复位都是关闭的,所以应该不会是看门狗和低电压复位了。

楼主:
这个问题只会出现在P1.1口上,仔细反复查看过程序和IO口设置均正常。

楼主:
将P1.1口的5K上拉电阻去掉

网友B:
应该是在对地反复作短路操作时产生了干扰信号

网友C:
IO口作为按键等输入时,在靠近芯片的地方,接小电容,金属器具很容易引入各种无法评估的干扰,干扰从IO直接进入的话,会干扰到整个MCU的正常运行

网友D:
干扰信号导致的复位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