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3在ldrom切换aprom失败,帮忙解决

楼主(2019-10-18):
    最近用NUC123做一个BOOTLOADER升级项目,用自己写的上位机发送bin文件给单片机升级。在单片机接收上位机的最后一帧数据,并写入rom成功后,回复一个应答信号给上位机结束传输,然后修改寄存器,设为复位后从aprom启动。
       outpw(&SYS->RSTSRC, 3);//clear bit
        outpw(&FMC->ISPCON, FMC->ISPCON & 0xFFFFFFFC);//设置下次从aprom启动
        outpw(&SCB->AIRCR, (V6M_AIRCR_VECTKEY_DATA | V6M_AIRCR_SYSRESETREQ));//复位
    但是,问题出在发送应答信号后,我直接执行上面三行程序,复位芯片,芯片复位后却依然在ldrom里面执行。
    此时,若修改单片机代码,发出应答信号后延时一小段时间再执行设置启动和复位,或者直接在上位机代码里修改为发出最后一帧数据后自动结束传输,此时单片机运行正常,并且切换到aprom里执行app程序。我想大家有没知道哪里不对,导致这个情况发生,怎么解决。(单片机在接收接收后,我已经关闭掉串口和所有中断了,初步怀疑是复位导致串口引脚电平变化使上位机接收到的应答信号有误,会一直重发最后一帧数据,这个数据信号干扰到单片机切换aprom,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应该直径从引导程序跳转到AP吧

网友A:
看看官方的参考是如何实现跳转的

网友B:
参考一下提供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