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BQ24071做一个电源管理

楼主(2019-10-18):
现在的情况是,用电池给系统供电是正常的,用5V电源给系统供电也是正常的。
     但5V就是不给电池充电

网友A:
你系统不带电,能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B:
TS除了10k电阻接地,还接到别的地方吗?

网友C:
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D:
仔细核对是否还有跟我们参考设计不同的地方

网友C:
ts 应该是接电池的温度检测的电阻

网友E:
仔细对照手册上的推荐电路   这个需要仔细  一定要仔细分析电路原理   这样才行  呵呵

网友F:
TS引脚NTC空或者坏。

网友G:
主芯片虚焊了?

网友H:
mp1484en电源管理芯片推荐

网友I:
78l05是电源管理电路吗

网友J:
3700z-E1 各引脚有什么作用?

网友K:
锂离子电池必须安装多重保护电路

网友L:
电源管理芯片的选择因素?

网友M:
电源管理芯片什么情况下会损坏

网友N:
开关电源 效率高、电压适应性强

网友O:
电源管理模块起什么作用?

网友M:
电源管理充电IC 都有什么?

网友F:
查看信号反馈电阻是否坏。

网友L:
求一个MP1584EN电源芯片的sch原理图

网友G:
电池连接是否完好?

网友K:
电路板也要有相应的保护电路

网友H:
MPCI8730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J:
5515电源管理芯片电路图有吗

网友I:
5脚电源管理芯片 怎么看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O:
怎么确定主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N:
电路电源管理芯片怎么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