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函数是做什么

楼主(2019-10-18):
1.PWM_1_Start();    初始化和使能。
2. PWM_1_TriggerCommand(PWM_1_MASK, PWM_1_CMD_START);  触发方式

新手 哪位能解释一下那个第2个函数是做什么

楼主:
似乎我去掉那个 对于结果也没有影响。

网友A:
是的,根触摸按键的值进行变色的,可以看官网的视频讲解。

网友B:
这个例程都是纯硬件的,可以好好看看。

网友C:
担心里面的内容会很容易读出

网友C:
我用PSOC MiniProg 和 PSOC Programmer 3.12 灌程序的。

网友D:
PSoC Designer 中project file里有一个flashsecurity.txt文件

网友C:
都能设置哪些保护级别?

网友E:
Unprotected
Factory upgrade
Field upgrade
Full protection

网友C:
不懂,如何设置?

Unprotected
Factory upgrade
Field upgrade
Full protection

分别是什么功能?

; @Id: flashsecurity.txt#2 @
;
; Edit this file to adjust the Flash security for this project.
; Flash security is provided by marking a 64 byte block with a character
;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type of security for that block, given:
;
; W: Full (Write protected)
; R: Field Upgrade (Read protected)
; U: Unprotected
; F: Factory

; Note #1: Protection characters can be entered in upper or lower case.
; Note #2: Refer to the Flash Program Memory Protection section in the Data Sheet.

; Comments may be added similar to an assembly language comment, by
; Using the semicolon (;) followed by your comment.  The comment extends
; to the end of the line.

; 0 40 80 C0 100 140 180 1C0 200 240 280 2C0 300 340 380 3C0 (+) Base Address

   W   W   W   W   W   W   W   W   W   W   W ;    Base Address 0
   W   W   W   W   W   W   W   W   W   W   W ;    Base Address 400
   W   W   W   W   W   W   W   W   W   W   W ;    Base Address 800
   W   W   W   W   W   W   W   W   W   W   W ;    Base Address C00
   W   W   W   W   W   W   W   W   W   W   W ;    Base Address 1000
   W   W   W   W   W   W   W   W   W   W   W ;    Base Address 1400
   W   W   W   W   W   W   W   W   W   W   W ;    Base Address 1800
   W   W   W   W   W   W   W   W   W   W   W ;    Base Address 1C00
   W   W   W   W   W   W   W   W   W   W   W ;    Base Address 2000
   W   W   W   W   W   W   W   W   W   W   W ;    Base Address 2400
   W   W   W   W   W   W   W   W   W   W   W ;    Base Address 2800
   W   W   W   W   W   W   W   W   W   W   W ;    Base Address 2C00
   W   W   W   W   W   W   W   W   W   W   W ;    Base Address 3000
   W   W   W   W   W   W   W   W   W   W   W ;    Base Address 3400
   W   W   W   W   W   W   W   W   W   W   W ;    Base Address 3800
   W   W   W   W   W   W   W   W   W   W   W ;    Base Address 3C00
; End 16K parts

网友B:
你现在是W,就是 Full (Write protected)

网友C:
如果允许重新多次灌程序,但不能让其他人读出我的代码,我该设置成那种呢?

网友F:
除了U以外,其他都不能外部读
R可以内部写,F可以内部和外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