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HZ/100是代表多长时间呢?

楼主(2019-10-18):
hz, TI
timeo = jiffies + (HZ/100); 这句话什么意思呀/?

网友A:
就是1S/100=0.01s=10ms之后超时。

网友B:
jiffies是自系统启动以来的节拍总数

网友B:
说明白点就是当前时间,HZ代表1s,HZ/100即是1000ms/100=10ms,timeo = jiffies + (HZ/100)这个表达式就是就是定时10ms的意思

楼主:
哦,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