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能让我知道我是选用32的

楼主(2019-10-18):
149有三个时钟,内部的就不说了,外部的常用的由32.768KHZ和8MHZ,我再设计电路时,要选择一个时钟,如何能让我知道我是选用32的呢,还是选用8M的。有什么选择依据吗,还是随便选择一个?

网友A:
根据你电路需要的实际工作频率来决定,比如高速数据采集的话,需要高频率的晶振

网友B:
否则低频晶振更适合,因为有更低的功耗。

楼主:
32.768KHZ是便于时钟应用。。

网友C:
你串口输出晶振选择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D:
8M的一半用于主频的MCLK,用于主程序的运行的。

网友C:
让单片机进入低功耗的时候,MCLK停止运行,但是SMCLK、ACLK的都可运行的,便于随时的响应中断推出低功耗模式的

网友C:
辅助时钟,通常由LFXT1CLK或VLOCLK作为时钟源。

网友E:
读寄存器,看看是选择的哪个。

网友F:
因为你是通过寄存器设置的选项,所以你读寄存器的配置信息,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C:
引脚电压你得先确定一下。。

网友B:
你是需要人工判断吗?

网友F:
如果是内部判断只能是寄存器进行判断了。

网友E: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输出的信号怎么样

网友E:
外部有2个晶振接口:32.768kHz和最高到8MHz。
外部晶振要接电容。

网友F:
具体接法和电容值参见数据手册和操作手册。

网友G:
查看一下32k的晶振引脚是不是输出。

网友H:
主时钟,为系统内核提供时钟,它可以通过软件从四个时钟源选择或者从四个时钟源分频后选择为主时钟

网友E:
一般都把SMCLK与MCLK的时钟源选择为XT2。

网友I:
看寄存器配置啊

网友J:
这个  看看你是怎么配置的寄存器啊

网友K:
这个问题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网友L:
可以自己掐时间看看

网友M:
这个还需要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