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想学习开关电源,那位大虾给指点下呗...

楼主(2019-10-18):
想学习开关电源,那位大虾给指点下呗...

网友A:
先要真正理解三极管和mos管的各种工作状态   有了这个基础   接着就是电磁问题

网友A:
需要仔细看看   然后先使用lm317或7805做一款线性电源

网友B:
有了上面的知识储备后  建议把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好好看看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自己设计一款电路   推荐使用UC3842  这款芯片比较经典

网友C:
然后需要自己动手绕制变压器   需要独立完成   自己能够独立设计自己想要的变压器和电感器   有了上面的经验  你已经是高手了   呵呵

网友A:
可以看下这网站上TI给提供的关于开关电源的视频学习的,很不错的,楼主试试的吧

网友D:
嗯,论坛里好多好资料,楼主慢慢看看

网友E:
什么是线性电源?什么原理

网友F:
开关电源设计的基本原理记住一个准则——能量守恒

网友G:
试试找单端反激式电源的变压器设计

网友H:
自学开关电源,需要掌握电子基础知识

网友I:
开关电源由整流电路、滤波电路、开关电路、开关变压器、稳压电路等相关电路组成

网友J:
经典的开关电源先学习Flyback方式的

网友K:
先学会《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

网友L:
从最简单的开关电源电路着手

网友M:
《开关电源入门》

网友N:
先决条件必需有基础电子电路、数字电路基储电磁学、电磁兼容等知识

网友G:
计算什么的得到的数据有时还比不上经验

网友F:
学设计会非常难

网友N:
合格的开关电源的设计需要很多知识

网友M:
《开关电源设计与优化》

网友O:
还不如电源模块了。

网友L:
比如说用TOP系列作为开关管的

网友J:
开关电源中最重要的是磁性器件

网友O:
这个都是需要专业的人来带的。

网友I:
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

网友K:
学习《电子元器件的性能与参数》

网友H:
熟悉各种电子元器件的功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