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为定义的中断函数_timer_isr,如何实现

楼主(2019-10-18):
"boot.asm"中的中断函数为 :
org 38h                 ; Programmable Interval Timer Interrupt Vector
    ljmp        _PITIMER12_1_ISR
    reti

我想将此处的默认的中断函数_PITIMER12_1_ISR,改为定义的中断函数_timer_isr,如何实现

网友A:
嗯,要修改就必须修改生成该文件的模板 - boot.tpl

楼主:
工程所在的目录下?

网友B:
在  boot.tpl 中修改相应的内容就可以。

网友C:
485只是传输介质,跟内容无关。

网友D:
不用字符到HEX转换,有专门的API

网友E:
中文PSoC用户模块数据手册-TXRX系列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6183

网友F:
我也正要用PSOC的串口,不过还没有头绪呢!希望楼主调试顺利!

网友G:
485也是用Rx,Tx模块。多了一个使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