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为什么

楼主(2019-10-18):
(无正文)

网友A:
startup.a51文件路径改变了。

网友B:
重新指向正确路径。

网友C:
重新编译一下,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D:
将startup.a51栓掉,从新加进来就OK

网友E:
重新安装或者是安装目录下不要带有中文目录,最好安装在C盘

网友F:
对,重新编译下就可以了,可能是你改变过路径了

网友G:
重新制定路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