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函数调用问题

楼主(2019-10-19):
我用c写的。

主函数中调用函数A(),A()位于file1.c里面,A()里面调用本文件中的B(),,报错,为什么??
main()

{

A();

}

file1.c

B( )

{ }

A( )

{

B( );

}

网友A:
可以建一个file.h文件,在这里写上函数A和B的声明,在调用文件main.c里改为#include "file.h",这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B:
A()函数中不调用B()呢??、

楼主:
不用头文件吗?报错,具体是什么错误?

网友C:
你这C语言需要再好好学习一下呀!!

网友D:
应该不用include "file1.c",直接用extern void A(void);

网友B:
申明一下外部函数应该也能解决这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没有含有头文件的?

网友A:
是不是把file1.c加入工程就行了。。

网友E:
extern关键字试试看

网友B:
extern是计算机语言中的一个关键字,可置于变量或者函数前,以表示变量或者函数的定义在别的文件中。

网友F:
基础的c语言

网友G:
其实挺简单

网友H:
多写写也就知道了

网友I:
多看看代码 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

网友J:
感觉这个问题挺简单的啊

网友K:
其实也挺能说明问题了

网友L:
描述的挺简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