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通信如何能发送与接收16位的数据?

楼主(2019-10-19):
单片机与单片机间的串口通信,如何发送与接收16位的数据?
哪位大吓指点一下。下面是STC单片机程序。。。

void send_com(u8 k)   //发送的数据长度为2^8-1=255
{
S2BUF=k;
while(!(S2CON&S2TI));
S2CON&=~S2TI;
}

u8 Recv_com(void)   //发送的数据长度为2^8-1=255
{
u8 dat;
while(!(S2CON&S2RI));
S2CON&=~S2RI;
return S2BUF;
}

网友A:
分成两部分发送,再合成即可。

网友B:
接收部分的dat1不用左移8位吗?

楼主:
分两次发送8位数据,两次接收完成后进行一下数据整合成16bit

网友C:
缓存部分怎么处理,不会被覆盖吗?

网友D:
这种情况下的怎么设计数据的收发通讯的实现方案的?

网友E:
这个必须分成两部分进行数据的接收的。

网友F:
UART的数据收发的都是按照字节为单位进行的

网友G:
SBUF都是8位的,这要分两次发。

网友H:
问题是如何把16位数据分为2个8位的数据

网友A:
第一次让数据对255求模,第二次让数据对255求余。

网友I:
告诉你,内存的规定都是以8BIT的字节为单位的。比如你说寄存器的地址,某个地址下的存储都是8BIT,所以,不管你数据是多少位,要占据的地址单位都是字节。你发送也是,都是以字节为单位。这根你实际的变量类型无关。

网友B:
数据都要通过两个字节分开操作。。

网友J:
实现先传低八位,后传高八位

网友H:
先获取高字节,然后保存在一个16位的变量中,然后左移8位

网友G:
分成2个字节发呗

网友K:
分成两次呗

网友L:
当然是分成两次发送

网友M:
只能分次发送了

网友N:
分次发送呗

网友O:
接送没有问题 发送要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