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下载固件程序后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9-10-19):
如果我的ez usb的驱动与所用的芯片的型号不一样,比如我用的芯片型号为68013,但是安装驱动后却显示是另外一个型号,这样下载固件程序后有没有影响?谢谢!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没看出啥问啊,怎么了

网友C:
如果100%确认硬件没有什么问题,试一下最新的软件开发包

网友D:
安装后,在\Driver下有相关的驱动,有32位的和64位的USB驱动...64位的系统启动时,需要按F8,去屏蔽windows的驱动数字签名。

网友E:
看一下CyUSB.pdf文档,来在cyusb.inf文件中去加上你的USB设备的信息。

网友F:
usb设备都有自己的完整的描述符。譬如你是个鼠标,那就有hid,是2键的还是3键的,包的格式等。

网友G:
Host会通过一些已经定义的命令来读取这些描述符。

网友H:
对于一般的设备不需要host来配置的。

网友I:
如果需要重配置 肯定有上位机驱动程序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