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bootloader可以起来,但wince系统起不来

楼主(2019-10-19):
AM3517,烧录官方的winCE demo,bootloader可以起来,但wince系统起不来

网友A:
官方提供的文件是?

网友B:
如果中断允许会引起相关中断
编程的时候要合理安排任务的运行

网友C:
用的什么烧录工具?

楼主:
烧录地址?

网友D:
0-->  AM35x_nand.raw
                  c0000-> AM35x-nand-**.raw
                  0x1c0000-> NK_demo.bin

网友A:
不好意思,实在不懂了

楼主:
没事,我先结贴了

网友E:
bootloader都可以运行起来的,为什么整个程序不行呢?

网友F:
我下去也查下相关的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