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运放设置成电压跟随器

楼主(2019-10-19):
TL27L2运放设置成电压跟随器应该是具有最高的阻抗。资料里也写是1T欧。现在情况是这样。我输入端对1。5V接一个小阻值电阻,比如1K,10K。输出也是1。5V。

楼主:
如果我对1。5V接个1G的电阻,输出就变了。电压很低。不同运放输出电压不一样。换了运放就好了。各位大虾有知道情况的么

网友A:
这个当然是阻抗不匹配了

网友B:
阻抗不匹配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C:
1G的电阻, 太理论了, 现实中不可能的.

网友D:
如果这是软件仿真的结果, 那这是 Iio 和 Iib 的影响造成的.

网友E:
有输入偏置电流,输入偏置电流上面有压降;

网友F:
阻抗不匹配问题吧

网友G:
是+端静态基极电流IB+=Ibs+0.5Ios在1G电阻的压降造成的,输出电压少1GIB+。

网友H:
仿真都是理想化的,先去看看运放的**,我记得TI有好几篇**写得非常好。

网友I:
运放做跟随器其实是同相比例放大电路的翻版

网友J:
应该选择怎样的运放?

网友K:
怎么用单电源做运放

网友L:
同相比例运放满足什么条件就变成电压跟随器了???

网友M:
电压跟随器就是其中的一种,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N:
请问怎么消除运放的浮空电压呢?

网友O:
想利用一个低噪声运放设计成一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P:
想用运放做一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Q:
用运放能构成电流跟随器吗?

网友R:
运放电路,rc滤波+电压跟随器?

网友K:
是做一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I:
可以通过同相比例放大电路来计算

网友J:
电压跟随器是全负反馈放大器

网友R:
用运放构成电压跟随器应注意 几个问题?

网友Q:
运放做电压跟随器发烫,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P:
一般通用型集成运放的负载能力都比较弱

网友O:
运放作电压跟随器为什么有电流放大作用?

网友N:
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高怎么回事

网友M:
用于将信号隔离,增强它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L:
需要用到运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