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下载之后连时钟信号都没有

楼主(2019-10-19):
我利用STM32CUBEMX生成SPI的程序,可是程序下载之后连时钟信号都没有~~哪位好心人帮忙给看一下问题在哪里?在此谢过了

网友A:
看了下也没什么问题啊,找个开发板的程序对比下看看;

网友B:
你打开这个模块的结构图,按顺序看看,是不是漏了哪个环节。

网友A:
在MX_SPI1_Init()函数里增加 __HAL_SPI_ENABLE(&hspi1);

网友B: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C:
用的外部晶振?

网友D:
io口的配置在哪里

网友E:
能正常跑程序吗

网友F:
硬件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G:
单步运行程序看看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