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不能看到信号输出

楼主(2019-10-19):
ADS5520,我们做了第一版他可以出来信号,用xilinx的fpga在ISE软件可以看到ADS5520的输出信号,但是我们用altera的fpga久不能看到ADS5520的信号输出

网友A:
外围配置电路一样的吗

网友B:
是啊,关键要看这个

楼主:
一样的,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C:
我看, 不如先检查一下外面更换的芯片的差别在哪里

楼主:
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有什么差别!

网友D:
对比波形时序吧, 从根源上寻找问题

网友E:
转换速率快了?

楼主:
不会吧,以前的那个板子速率都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现象ADS5520的每个数字输出口都是相同的,而且还有周期性

网友F:
是否可以考虑断开输出线的负载端,看看是否是负载方面的问题?

网友A:
个人认为应该是芯片的问题   你可以考虑一下芯片本身的质量如何   应该是买的芯片质量不行  呵呵

楼主:
这个跟负载相关不大吧,我那个数字输出,直接接入fpga的IO口,谈不上负载吧?

网友G:
按理说只要电路配置正确应该就可以处理信号呀!

楼主:
是啊,二百多块钱呢

网友H:
根据你描述的,无能为力了

网友E:
先看下程序的呗。。

网友I:
芯片的配置不一样的吧

网友J:
因为是单板测试, 也有可能是板子制作质量问题, 不过检查下来不是, 那就再检查一下时序吧, 有两个对比, 应该能找出问题来

网友A:
altera的fpga性能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不合适?

楼主:
嗯,那我按大家的说法挨个排查一下,先结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