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数字和模拟地可以接一起吗

楼主(2019-10-19):
数字和模拟地可以接一起吗

网友A:
手册上都是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接的啊

楼主:
是啊,数字和模拟地可以接一起吗?然后采用覆铜

网友B:
单点接地,然后分开覆铜,这个是最好了。

网友C:
楼上说得对。楼主不要想多了

网友D:
两个交叉点是靠近mcu好,还是远离mcu好呢?

网友E:
分开布局,单点接地,画板时可以用一颗0欧电阻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