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DSP板的电磁兼容(EMC)设计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9-10-19):
DSP板的电磁兼容(EMC)设计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这个学问多了,一本书都说不完。。。

网友B:
板结构、线路安排方面的降噪技术
采用滤波技术降噪方法

网友C:
电磁兼容性(EMC)包含系统的发射和敏感度两方面的问题。假若干扰不能完全消除,也要使干扰减少到最小。如果一个DSP系统符合下面三个条件,则该系统是电磁兼容的。(1) 对其它系统不产生干扰;(2) 对其它系统的发射不敏感;(3) 对系统本身不产生干扰。

网友D:
DSP中的干扰主要来源
电磁干扰是通过导体或通过辐射产生的,很多电磁发射源,如光照、继电器、DC 电机和日光灯都可引起干扰。AC电源线、互连电缆、金属电缆和子系统的内部电路也都可能产生辐射或接收到不希望的信号

网友E:
在高速数字电路中,时钟电路通常是宽带噪声的最大产生源。在快速DSP系统中,这些电路可产生高达300MHz 的谐波失真信号,在系统中应该把它们除掉。在数字电路中,最容易受影响的是复位线、中断线和控制线。

网友F:
正确处理电源、地平面,高速的、关键的信号在源端串接端接电阻,避免信号反射。

网友G: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的    首先从原理图做起   PCB

网友H:
电磁兼容技术涉及的频率范围宽达0~400GHz,研究对象除传统设施外,涉及从芯片级。。

网友I:
到各型舰船、航天飞机、洲际导弹,甚至整个地球的电磁环境。电磁兼容技术也是DSP系统设计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应采用适当的降噪技术使DSP系统符合EMC标准,它的电磁兼容性是作为重点研究并且有鲜明特点的领域。

网友J:
电磁干扰是通过导体或通过辐射产生的。。

网友K:
DSP之间需要更大的间隔。

网友L:
差分(DM)和共模(CM)两种模式。。

网友M:
大部分问题是由不适当的接地引起的。

网友N:
适当的印刷电路板(PCB)布线对防止电磁干扰至关重要。

网友O:
在数字电路中,最容易受影响的是复位线、中断线和控制线。

网友P:
根据频率和类型分隔PCB上的电路

网友Q:
建议在器件引线处对电源/ 地去耦。

网友R:
注意:电磁兼容技术可能需要分配PCB。
邻近地线紧靠信号线

网友S:
这个是一个大题目啊

网友T:
问题很多啊

网友U:
这个问题可以说上一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