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继电器对电磁阀进行控制

楼主(2019-10-19):
用继电器对电磁阀进行控制,发现电流太大单片机复位??

网友A:
这一般是继电器的VCC没有处理好,电源功率不足,滤波储能电容值太小,继电器VCC离电源端的电源线过长,地回路线过小。

网友B:
在继电器VCC上对地并一个电解电容试试看。

网友C:
典型的干扰问题,加光偶隔离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
继电器本身就起到隔离作用,根本无需再做二次隔离,增加一组电源的成本,只要处理好电源部分,问题就应刃而解。

网友E:
电磁阀阻值30欧姆,24V供电。但在12个继电器全开时(只控制一个电磁阀),其电流瞬时到达10多安培。

网友F:
这是个典型的辐射干扰问题,电流越大,干扰辐射越大。
加光耦隔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G:
是续流二极管的原因,而且瞬间冲击电流特别大!

网友H:
楼主可以加一个电源滤波器,也许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I:
你24V接直流电阻30欧姆的线圈,瞬间电流10A以上?好像分析不通啊!!

网友J:
看看复位时,各相关点的电压变化情况.再找原因吧.

网友K:
流瞬时到达10多安培?!!!

网友L:
不会是电磁阀直接接通电源短路吧?

网友M:
尽量采用隔离的方法  包括光耦隔离   或者变压器隔离   都可以   自己参看参看别人的设计思路

网友N:
楼主,你这个是电流太大了吧???

网友O:
因该是电源功率不够吧

网友P:
应该可以控制下

网友Q:
改用大功率的电源芯片

网友R:
分开供电就行

网友S:
可以参考别的电路

网友T:
也有可能是电路布局不好

网友U:
是的 比如电源那块怎么排放  就有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