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看门狗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9-10-19):
看门狗电路的作用 看门狗电路其实是一个独立的定时器,有一个定时器控制寄存器,可以设定时间(开狗),到达时间后要置位(喂狗),如果没有的话,就认为是程序跑飞,就会发出RESET指令。 一般看门狗电路用来监视MCU内部程序运行状态,在程序跑飞或死锁情况下,可以自动复位。不过由于厂家、型号不同可能有些差别。

     看门狗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当系统工作正常时,CPU将每隔一定时间输出一个脉冲给看门狗,即“喂狗”,若程序运行出现问题或硬件出现故障时而无法按时“喂狗”时,看门狗电路将迫使系统自动复位而重新运行程序。 主要作用是防止程序跑飞或死锁。

网友A:
看门狗电路基本功能是在发生软件问题和程序跑飞后使系统重新启动

网友B:
在程序跑飞的情况下看门狗电路会自动复位的  。

网友C:
独立看门狗,自己有内部的时钟,就算系统时钟停止  。。

网友D:
看门狗(WDT)有内置的也有外置的。。。

网友E:
看门狗就把单片机复位 主要用于电源监控和看门狗

网友F:
看门狗。就是一个定时器电路啊

网友G:
只能解决软件程序导致的系统跑飞。一旦外部晶振停止振动,单片机接丧失时钟,内置看门狗也无法计时,系统将彻底停止。

网友H:
可以用一个定时器中断来提供喂狗信号  。。

网友I:
看门狗芯片不会去统计单片机输出的脉冲数。。

网友J:
看门狗计数器正常工作时自动计数,程序流程定期将其复位清零

网友K:
看门狗计数器就会溢出从而引起看门狗中断  。。

网友L:
如果系统在某处卡死或跑飞,该定时器将溢出,并将进入中断

网友M:
硬件看门狗实际上是一个计数器 。。。

网友N:
相当于电脑死机后重启吧。

网友O:
独立看门狗启动了就关不掉 的

网友P:
看门狗的主要功能就是在机器死机的时候自动重启。

网友Q:
外置看门狗,在上述硬件故障下,看门狗有自己的时钟源,依旧正常工作

网友R:
我也长知识了

网友S:
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