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为什么可以跑那么快?

楼主(2019-10-19):
都说CPU跑到几十MHz就不能再高了,受Flash读取速度限制,DSP为什么可以跑那么快?

网友A:
高速CPU的程序是在RAM里面运行程序的(不是在ROM里面运行的)  所以速度就快

网友B:
这些高速的CPU里面都有一个机制把程序从ROM里面搬移到RAM里面的。。

网友C:
程序引导起来后,在内部RAM里面跑。

网友D:
只是内部RAM,不包括外括的SRAM吗?

网友E:
for 循环由于执行次数非常多,显然你会把它堆到cache里面去,而cache是与CPU本身同主频的。你说速度会是什么样子呢?

网友F:
唉,最后会扯到计算机组成原理的,哈哈

网友G:
所说的“内部RAM”,包括外括的SRAM吗?

网友H:
DSP的运行速度的性能指标有哪些?

网友I:
DSP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
将程序从Flash拷贝到RAM中运行速度

网友J:
做了一段时间的DSP+FPGA架构板卡。。。

网友K:
DSP只是一种特殊化的内核,主要拿来计算的

网友L:
在ram里运行,那就和程序烧在里面一样快

网友M:
程序和数据存储在不同的存储空间,每个存储器独立编址,独立访问。

网友N:
温度会影响芯片的温度性
dsp中一般都集成了加法器

网友O:
DSP可以在600M的主频下,指令的峰值执行速度可以达到4800MIPS。

网友P:
在片内有相应的程序总线和数据总线,程序总线和数据总线可以允许同时获取指令字

网友Q:
有乘法器,适合信号处理,大数据处理

网友R:
对于同一种识别算法,MIPS当然可以直接衡量 也能用FPGA来扩展DSP的外部模块。

网友S:
原理架构都不一样啊

网友T:
这个怎么确认

网友U:
dsp在这方面专长啊

网友V:
哎  我还没有用过dsp啊

网友W:
这个 从原理上来说 说不好

网友X:
原因很多啊

网友Y:
如何实测dsp的速度呢

网友Z:
我也很好奇 如何测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