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怎么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

楼主(2019-10-19):
单片机怎么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就能做到的。

网友B:
感觉不是那么容易,电压问题难解决。。

网友C:
能的,但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是做不到的。
起码得控制两个可控硅,最好是控制三个可控硅。

网友D:
大家知道,在单相AC 220V电路中,用一个双向可控硅就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E:
在三相AC 220V电路中,有三根火线,故三相三线制接电路负载,需两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最好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
而三相四线制接电路负载,必需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F:
电脑能控制电机 单片机更可以了 何况电脑的CPU还是低电压的  哈哈

网友G:
应该用两次继电器控制 而且还得用光电隔离 以免有冲击。。。

网友H:
在单片机和电机拖动的基础之上 总之一句话控制磁场旋转

网友I:
1,单片机-继电器-接触器-电机;
2,单片机-可控硅-接触器-电机;
3,单片机-光耦(或继电器)-变频器-电机。

网友J:
交流接触器会带来火花问题,用光耦+可控硅 就可以了

网友K:
这个比较简单的,单片机IO控制一个三极管,由三极管控制一个继电器,再由继电器控制一个220V的三相接触器,就搞定了。并且都是隔离的,干扰小点,可控硅控制电动机对单片机的干扰较大。

网友L:
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那个比较简单,而且不容易损坏,用继电器会经常坏的。

网友M:
你是要控制开关呢  还是速度位置都要控制。

网友N:
力矩,速度,还是位置控制呢,要星三角启动吗,几个电机呢,要同步吗,速度精度呢?

网友O:
控制一个变频器不是更省事吗?

网友P:
如果纯粹就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当然容易,不过用通讯模式也麻烦的哈

网友Q:
单片机控制台固态继电器或者是触发光耦就能解决。。

网友R:
单片机加可控硅,中间红外隔离。

网友S:
用继电器控制

网友T:
用专用的驱动芯片啊

网友U:
各种控制器件啊 看怎么选了

网友V:
都有什么可选的器件啊

网友W:
方法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