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程序编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呢

楼主(2019-10-19):
DSP程序编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呢

网友A:
如:进行绝对值运算,可以调用fabs()或abs()函数,也可以使用if...else...判断语句来替代。

网友B:
要非常谨慎地使用局部变量,根据自己项目开发的需要,应尽可能多地使用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网友C:
一定要非常重视中断向量表的问题,很多朋友对中断向量表的调用方式不清楚。其实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名是任意取定的,dsp是不认名字的,它只认地址!

网友D:
中断向量表要重新定位。这一点很重要。

网友E:
要明确dsp软件开发的第一步是对可用存储空间的分析,存储空间分配好坏关系到一个dsp程序员的水平。

网友F:
对于dsp,我们有两种名称的存储空间,一种是物理空间,另一种是映射空间。物理空间是dsp上可以存放数据和程序的实际空间(包括外部存储器),我们的数据和程序最终放到物理空间上,但我们并不能直接访问它们。我们要访问物理空间,必须借助于映射空间才行!!

网友G:
往往是映射空间远远大于实际的物理空间,有些映射空间,如io映射空间,它本身还代表了一种接口。只有那些物理空间映射到的映射空间才是我们真正可访问(读或写)的存储空间。

网友H:
尽可能地减少除法运算,而尽可能多地使用乘法和加法运算代替吧

网友I:
这些子程序均使用用汇编写成,更为重要之处是通过了tms320算法标准测试。而且,常用的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均有包括!!

网友J:
尽可能地采用内联函数!!而不用一般的函数!!可以提高代码的集成度。

网友K:
尽可能用c语言而不用c++语言。我个人感到虽然c++终代码长了一些,好象对执行速度没有影响。

网友L:
可以直接将int型赋给float型或double型,但,尽可能地多使用int数据类型代替!这一点需要注意!

网友M:
程序最后至少要加上一个空行,编译器当这个空行为结尾提示符。

网友N:
注意语言逻辑?注意代码风格?注意的太多了。。。

网友O:
程序代码时,要尽量添加注释,这样可以提高程序的可读性,便于代码交流和维护。

网友P:
必要时可以在软件中采用看门狗定时器来进行强制复位……等等,这些要注意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Q:
将FLASH中的程序COPY到RAM中运行

网友R:
楼主指的是哪方面啊

网友S:
需要讲究的东西没有多少啊

网友T:
还没有用过dsp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