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数字地和模拟地处理的基本原则

楼主(2019-10-19):
数字地和模拟地处理的基本原则

1、若为低频模拟电路,加粗和缩短地线;单点接地,可有效防止由于地线公共阻抗而导致的部件之间的互相干扰。而高频电路和数字电路,地线的电感效应较严重,单点接地会导致实际地线加长,故应多点接地和单点接地相结合。

       2、高频电路还应考虑如何抑制高频辐射噪声。方法如下:应尽量加粗地线,以降低噪声对地阻抗;大面积(满)接地,即除传输信号及电源的印制线以外,其余部分全覆铜作为地线,但不要留有死的无用大面积铜箔。

       3、地线应构成环路,以防止产生高频辐射噪声,但环路面积不可过大,以免产生较大的感应电流。注意若为低频电路,则应避免地线环路。

      4、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最好隔离,地线分开布置,如果有A/D转换电路,则只在尽量靠近该器件处单点接地。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间串接电感一般取值多大?

网友B:
一般来讲信号地、电源地、数字地、模拟地之间会有一个EMI滤波器隔离

网友C: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

网友D:
提高整个电路的性能抗干扰

网友E:
通过电感连接

网友F:
数字地和模拟地直接连接

网友G:
避免串扰。

网友H:
模拟地宜就近连地

网友I:
要注意区分这两个地

网友J:
需要用0欧姆电阻连接起来

网友E:
连接尽量短宽

网友A:
将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共地电阻降到最小

网友D:
把数字电路的地线和模拟电路的地线隔离

网友B:
把所有的地搞到一起去。

网友C:
地是参考0 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

网友J:
让电路避免不必要的信号干扰

网友I:
必要的时候要分离开来画PCB地线

网友H:
模拟电源通过0欧电阻连到vcc上。

网友G:
不推荐采用磁珠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

网友F:
每条数字线回流的是数字地,模拟线回流的是模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