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中地的含义

楼主(2019-10-19):
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中地的含义

在模拟电路中还是在数字电路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地”,为便于大家了解和掌握,现将其总结出来,供大家参考。

  1、信号“地”:信号“地”又称参考“地”,就是零电位的参考点,也是构成电路信号回路的公共段,图形符号“上”。

  (1)直流地:直流电路“地”,零电位参考点。

  (2)交流地:交流电的零线。应与地线区别开。

  (3)功率地:大电流网络器件、功放器件的零电位参考点。

  (4)模拟地:放大器、采样保持器、A/D转换器和比较器的零电位参考点。

  (5)数字地:也叫逻辑地,是数字电路的零电位参考点。

  (6)“热地”:开关电源无需使用变压器,其开关电路的“地”和市电电网有关,即所谓的“热地”,它是带电的,图形符号为:“⊥”。

  7)、“冷地”:由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将输入、输出端隔离;又由于其反馈电路常用光电耦合、既能传送反馈信号又将双方的“地”隔离;所以输出端的地称之为“冷地”,它不带电。图形符号为“上”。

  2、保护“地”:保护“地”是为了保护人员安全而设置的一种接线方式。保护“地”线一端接用电器机壳,另一端与大地作可靠连接。

  3、音响中的“地”:

  (1)、屏蔽接地:音响系统为防止干扰,其金属机壳用导线与信号“地”相接,这叫屏蔽接地。

  (2)、音频专用“地”:专业音响为了防止干扰,除了屏蔽“地”之外,还需与音频专用“地”相连。此接地装置应专门埋设,并且应与隔离变压器、屏蔽式稳压电源的相应接地端相连后作为音控室中的专用音频接地点。

  不同地线的处理方法:

  1、数字地和模拟地应分开在高要求电路中,数字地与模拟地必须分开。即使是对于A/D、D/A转换器同一芯片上两种“地”最好也要分开,仅在系统一点上把两种“地”连接起来。

  2、浮地与接地系统浮地,是将系统电路的各部分的地线浮置起来,不与大地相连。这种接法,有一定抗干扰能力。但系统与地的绝缘电阻不能小于50MΩ,一旦绝缘性能下降,就会带来干扰。通常采用系统浮地,机壳接地,可使抗干扰能力增强,安全可靠。

  3、一点接地在低频电路中,布线和元件之间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通常频率小于1MHz的电路,采用一点接地。

  4、多点接地在高频电路中,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影响较大。通常频率大干10MHz的电路,采用多点接地。

网友A(2020-01-12):
有时候一个电路中既有数字电路又有模拟电路

网友B:
需要用 0 欧姆电阻连接起来

网友C:
模拟地与数字地在设计中要单点接地

网友D:
模拟电路是处理模拟信号的电路;数字电路是处理数字信号的电路。

网友E:
两种接地都是构成回路的一部分

网友F:
连接必定是点连接的

网友G:
是应用在模拟电路中还是数字电路中

网友H:
如何分辨一个电路是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

网友I:
模拟地和数字地用0欧姆电路连接后,再怎样接入电源地

网友E:
更好区分数字区域部分和模拟区域部分

网友D:
通常把数字电路的地线和模拟电路的地线隔离

网友F:
数字电路具有较大的干扰及波动,一般建议多点接地

网友C:
避逸因数字信号的干扰导至电路受影响。

网友G:
实际电路中怎么区分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

网友B:
让电路避免不必要的信号干扰

网友H:
PCB板设计数字地和模拟地如何相连?

网友A:
画 PCB 的时候要注意区分这两个 地

网友I:
主板有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吗?

网友J:
跟着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K:
单点接地可以有效隔离数字电路对模拟部分造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