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中收发器中电路保持和电源供电请教

楼主(2019-10-19):
小弟做人体通信方面的收发器,目前打算做一个通信的收发机。主要是想问下供电问题和保持问题?
控制MCU打算用stm32或者stm8,然后dds用ad9834,然后用ad603稳压成5V,做成恒压源,想问下要不要保持电路?
然后接收端是两级运放的模拟前端是ad8421和opa690的放大器,供电放大器都是正负5V。小弟之前供电时用锂电池通过MT3608产生+5V电压,然后再通过SGM产生—5V电压来给运放供电。

想问下,这边一块需要几块MT3608才能给ad9835 和3块运放供电呢?(mcu用ams1117供电)还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供电方案

网友A:
你应该根据应用条件来要求电源, 把技术要求分析清楚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具体需要几个MT3608来供电,主要来负载了,单片机供电可以采用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