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全力电子ADMIRE POWER 智能式交流电源APA2000系列

楼主(2019-10-19):
东莞全力电子ADMIRE POWER 智能式交流电源APA2000系列(RS232/RS485/GBIP接口 触摸屏显示)
    michaelma@admirepower.com  13509007350
■ 开关式智能交流电源APA2000系列
产品参数
·输入电压范围:单相 195~245V  三相 340V~420V
  输入频率范围:50/60Hz±5%
·输出电压范围:单相 0~300V(0~600V选配)
三相 0~520V (0~1040V选配)
输出频率范围:45~500Hz
·失真率≤1% 稳压率≤1% 频率稳定度≤0.01%
    可模拟世界各个国家的测试环境电网情况
高性能特性
·单相电源最大容量可以做到600KVA三相电源可达2000KVA
·超强波峰因数比可达3.5:1
·反应快,适用特殊负载低失真干扰、输入/输出完全隔离
·终端电压回馈补偿功能,确保测试功率无误差
·可设定波形起始角度(0~359°),有同步源信号接口
·运算速度快,提供精确且快速的电力参数量测。
·采用单片机(D/A电路)直接采集电压、电流波形数据。内含RS232或RS485接口,可与电脑通讯。
·采用中央处理器设计,控制逻辑电路的开通与关闭。采用一对一驱动的方法,利于功率件的分散散热,结构上利于“冗余”设计。
·可选择用电压模拟量(0~5V)或者电流模拟量(4~20mA)控制电源输出
· 完善的保护功能:具过载 过流 过温度 短路 欠压保护及报警
· 超大7英寸触摸屏显示各项参数:电压频率功率功因电流峰值电流温度电量时间相位角阻抗值及电压和电流的实时曲线
· 单机可设置五组测试组,每组可设置35个测试点(不同电压0~1000V、频率45~999.9Hz、时间0.1S~999.9H)之设定,并可做(0~999999次)循环测试

■ 线性智能式交流电源APA2000L系列
产品参数
·输入电压范围:单相 195~245V  三相 340V~420V
  输入频率范围:50/60Hz±5%
·输出电压范围:单相 0~300V(0~600V选配)
三相 0~520V (0~1040V选配)
输出频率范围:45~500Hz
·失真率≤0.3% 稳压率≤0.5% 频率稳定度≤0.01%
· 三相相位角可调节(0~120°),使用中每一相可独立调节电压和频率,且独立显示有电压频率线性爬升和跌落编辑测试功能,可做电压频率的渐变和中断测试,并有阻抗的独立补偿功能,可模拟各种测试测试电网电源。
高性能特性
·低失真干扰、输入/输出完全隔离
·单相最大容量可达20KVA三相电源可达60KVA
· 远程电压回馈功能,确保测试点电压值和设定值一致
· 电压电流测量采用高精度ADC交流采样,数位真实值计算
· 采用单片机(D/A电路)直接采集电压、电流波形数据。内含RS232或RS485接口,可与电脑通讯。单机可设置五组测试组,每组可设置35个不同的测试点(不同电压0~1000V、频率45~999.9Hz、时间0.1S~999.9H)之设定,并可做(0~999999次)循环测试
· 内置软启动装置,可轻松启动马达压缩机等高启动电流负载
·采用中央处理器设计,控制逻辑电路的开通与关闭。
· 机内温湿度检测,智能排风除湿,确保电源正常使用
人性化设计
·超大7英寸触摸屏显示各项参数:电压频率功率功因电流峰值电流温度电量时间相位角阻抗值及电压和电流的实时曲线
· 电源多点实时传感器监测,运行正常代码和故障代码屏显,全面掌控电源状况
· 参数校准通过开放式软件完成,区别于其它的电源还要在电路上调整电位器和可调电阻
· 电压频率调节范围宽,数字按键输入,独立显示三相相电压和线电压
· 数字密码锁定,测试数据安全并可防止重要测试数据被误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