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楼主(2019-10-19):
请前辈大佬聊一聊!
都说把直流变到直流,由开关方式实现的器件叫DCDC!LDO是DCDC的简化版,那么LDO就不是开关方式实现的?这里面所说的开关方式怎么解释?
DCDC:开关是快速的完全打开与闭合?
LDO:开关是基本一直开着只是调节打开的大小程度?

网友A:
"DCDC"是指直流变直流的稳压电源,可升降压,通常采用开关电源技术。

“LDO”则是低压差稳压电源,采用线性电源技术。

网友B:
LDO是直流稳压电源芯片的一种。属于线性稳压范围,不属于DC-DC,因为是线性工作,所以只能降压不能升压是这类芯片的输入输出特征。
DC-DC是由开关、电感等组成的直流-直流变换器,可以具有稳压功能,也可以不具有稳压功能,但是他们根据不同的拓扑,可以实现升压、降压、转换极性、输入输出隔离等各种功能。

网友C:
线性和非线性的关系 开关的是非线性的

大佬,电源转换器件不都是要么DCDC,要么LDO嘛(除了PMIC..)。所以不是线性的就是非线性的(DCDC)?

网友D:
看一下ldo的原理示意图就很清楚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0604925831126edb6f1a107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是指直流变直流的稳压电源,可升降压,通常采用开关电源技术。

“LDO”则是低压差稳压电源,采用线 ...

所以我想问的是开关电源技术与线性电源技术的差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想问的是开关电源技术与线性电源技术的差异?

开关电源技术与线性电源技术的差异”的差异,可以找本教科书看看或查阅相关资料。

网友E:
润石LDO代理 Q670206283  买几包研究下就完了

网友F:
所以我想问的是开关电源技术与线性电源技术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