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电路。

楼主(2019-10-19):
请问输入端接的这个运放可以用比较器替代吗?  我感觉这个运放使用的是一个比较器的功能呀·用比较器是否效果会更好?

网友A:
不是比较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比较器功能。

噢噢。 我的理解是只要有输入,就会输出低电平,LED就会发光,第三角使用的就是运放输入特性,使得VIN/R1=IP1。这样看来那就是比较器也能完成···能帮忙分析一下第一个运放实际功能吗?

xch
你把这种文科生的语言纠正一下:“ 我的理解是只要有输入,就会输出低电平”,就会有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比较器功能。

噢噢。 我的理解是只要有输入,就会输出低电平,LED就会发光,第三角使用的就是运放输入特性,使得VIN/R1=IP1。这样看来那就是比较器也能完成···能帮忙分析一下第一个运放实际功能吗?

网友A:
前面那个运放驱动LED发光,而下面两个对称的光电管感光后产生电流和电压。由虚断特性,后面那个运放输出需要与前面的输入一致。由此可见,前后两个都是运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个运放驱动LED发光,而下面两个对称的光电管感光后产生电流和电压。由虚断特性,后面那个运放输出需 ...

你好,请问前面那个运放驱动LED发光,使用的是比较器的特性来发光的吧?和使用比较器的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前面那个运放驱动LED发光,使用的是比较器的特性来发光的吧?和使用比较器的区别在哪里呢?[em ...

不是“使用比较器的特性”,其通过光路反馈构成一个负反馈电路。

网友B:
会自激振荡。老老实实按datasheet用运放好了,你这么骨骼惊奇又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传说中的弱智儿童思路广,脑瘫青年欢乐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自激振荡。老老实实按datasheet用运放好了,你这么骨骼惊奇又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传说中的弱智儿童思路广 ...

不懂就问,你可别TM在这里秀智商了好吗。请问你是什么弱智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自激振荡。老老实实按datasheet用运放好了,你这么骨骼惊奇又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传说中的弱智儿童思路广 ...

你就是传说中的键盘侠? 现实不如意在网上找存在吗? 弟弟? 我可QNMGB。爹可不惯着你

滚一边跪着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自激振荡。老老实实按datasheet用运放好了,你这么骨骼惊奇又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传说中的弱智儿童思路广 ...

我见过你在N条帖子上面装B怼人了, 你可真是能耐啊。

网友C:
比较器是漏极开路输出,是可以满足驱动LED的,前面的运放应该可以用比较器代替,不一定比运放更好。可以在负输入和输出并上个小容量电容,降低环路调节速度,消除寄生高频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是漏极开路输出,是可以满足驱动LED的,前面的运放应该可以用比较器代替,不一定比运放更好。可以在 ...

好的,谢谢。

网友B:
顶一下弱智儿童。

网友D:
两边都是线性放大,不是比较器,LZ理解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就是传说中的键盘侠? 现实不如意在网上找存在吗? 弟弟? 我可QNMGB。爹可不惯着你 ...

无论是谁,只要是在中国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似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是跟着中国人的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编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以国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是中国的“国骂”了。”鲁迅原意为国骂专一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方才领略国骂的普及和厉害“才始惊异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鲁迅还说“他妈的,就是我要和你妈发生关系。”只是这种过于粗鲁的骂法,大概连骂人的人也觉得不好意思,于是便发明了“掐头去尾”法“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消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恐怕还是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
  其实年岁少长一些的,稍稍打量过周围的人便知,“他妈的”常常是国人自己在泄愤或对事情表示不满时的口头禅。已经是相当的“贵族气味”。尚若两个人之间发生口角或不愉快,到了吵架或动手、动刀之时,国骂是不改对称的。“**”“你姐姐的”“你姑姑的”“你奶奶的”和“你姥姥”会直接出口。就是逗弄孩童,在表示喜爱时也会说“**小兔崽子快过来”。别说是吃惊、惊奇或叹服一样也会用国骂表示,就如同说亲爱的一样发乎情,至乎理。
  也难怪这种风俗自古就有。有研究者说:孔子删诗之前,《诗经》便有这样的风格和相似的话语。有人分析:骂人的方式很多,也绝非只有中国人会骂,但似乎只有中国人这样最会直接攻击女人。日本人翻译中国的国骂为“你的妈是我的母狗”,德文则译作“我使用过你的妈”。可见,中国的国骂,远远走在了别国的前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那些,“他妈的”、“你姐姐的”言语渐渐少了。有些文化素养高、文明礼仪讲究的家庭或者单位恐怕都消失了。这里边怕是有鲁迅先生的不少功劳。年轻的一代更不会轻易出口,但这并不是说,国骂比“您好呀”或“你吃了吗”这样的用语真少了、不见了。国骂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学习ENGLISH的热潮,不知为何人们瞄准了西语的COOL,把COOL即清凉、爽快,转译为中文的“酷逼了”,“帅呆了”。大约觉得“酷逼了”,“帅呆了”比“他妈的”要文明的多,在心理上又不乏沿承了其要表述的意义。一时间竟成了年轻人常用的感叹词。走在大街小巷,你会常常听到男孩子们,曲不离口,口不离曲的“酷逼了”、“帅呆了”的唱着。中国提倡**平等后,尤其是毛泽东老人家把半天抬高到一定的位置,女孩子再不甘示弱,男人说的话,女人自然也说得,所以女孩子也跟着一起喊。
  悄悄注意一下,近一两年又发生了变化。也或许是后现代思潮,以及个性主义的影响,一起喊得时间长了,男性公民觉得不过瘾。时代毕竟在前进,又不能退回到过去“他妈的”那个时代。经过了诸蕃思考,加上文化底蕴的深厚和源远流长,终是找到了一个比“他妈的”的“更高雅”些、“更文明些”、比酷更过瘾一些的词—“尻”。“我尻”被舒舒服服地喊出来了。男人一变,女性公民也觉有失体面,或有失个性。不甘落后,又不能如男人那般大肆的吆喝,毕竟**有别,加之几千年的教女文化,于是“我刺儿了”,就这样粉墨登场了。其实追究起来,“我尻”并不是现代化的产物。与“他妈的”甚至“他妈的”以前时期的国骂没有什么差别。与其相并列的词汇多得数都数不过来,我就曾看到一本书里,是专门讲究这个的。倒是女士们创造的“我刺儿了”词汇还有些新鲜和创意,那大约是土洋结合的产物,更多地沾上了现代化、后现代化甚至个性主义的味道。
  “我刺儿了”的出现,终是“他妈的”之国骂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