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DCDC公共端需要接地吗?

楼主(2019-10-19):
新手请问一下,双输出的0V需要接隔离的地(BGND)吗?这个电路有问题吗,还需要增加一些什么器件吗?

楼主:
输入是+5V,标错了。

网友A:
这个看你隔离后需求,如果你只是需要24V电源,则把+-12V分别接进去就可以了。如果你需要的就是±12V,则这里BGND就是该2路的0电平,肯定必须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隔离后需求,如果你只是需要24V电源,则把+-12V分别接进去就可以了。如果你需要的就是±12V,则这 ...

嗯,隔离后需要使用双电源±12V给运放供电,所以这个BGND应该接进去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隔离后需要使用双电源±12V给运放供电,所以这个BGND应该接进去是吗? ...

和隔离无关,如果你需要一个双电源,那就必须是3根线,否则那就是单电源,你说这个需不需要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隔离无关,如果你需要一个双电源,那就必须是3根线,否则那就是单电源,你说这个需不需要接呢? ...

如果我把-12V接地的话,那就是相当于+12V变成单电源的+24V了是这样吗?把+12V接地就变成-24V了。, 是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隔离无关,如果你需要一个双电源,那就必须是3根线,否则那就是单电源,你说这个需不需要接呢? ...

那如果我不接第三个脚,直接把+12V接到需要使用的地方去,-12V接到-12V需要使用的地方,这个时候,这个模块的+12V和-12V会怎么工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12V接地的话,那就是相当于+12V变成单电源的+24V了是这样吗?把+12V接地就变成-24V了。, 是这 ...

对的,就是这样。不用说实体,单就原理图而言,上面电源供电正负双电源,不要中间的这个线,则就是串联的2个电源叠加而已。由于是隔离的,参考点随便你接,你要把+12接到目标板GND。则-12V就变成目标板-24V。
你双电源,不连接中间这个,就只是给目标板供应了一个单电源,因为GND相对于电源未定,所以目标板会产生什么情况,没法预测。

网友B:
这种电源一般需要外接电容。
你用于运放更是需要外接电容,所以中间脚必须接。

网友C:
理论上是可行的,主要是看你具体的需求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一般需要外接电容。
你用于运放更是需要外接电容,所以中间脚必须接。 ...

好的。 谢谢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可行的,主要是看你具体的需求而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