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校准件

楼主(2019-10-19):
仅仅就原理上来看,高频电路实际上比低频电路好学,但是由于专业仪器的价格不是那么平易近人,导致量少价格高,玩的人也少。

例如简单的网络分析仪校准件,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元。

这个和示波器电流/电压探头一样,市场需求量少,所以价格一般比较昂贵。

现在来看看校准原理。

下图是nanoVNA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原理图:

它是使用电桥来提取入射/反射电压的。

既然是校准,那么必须有个基准,其它量和基准比较才能知道误差。

所以伊利标准误差模型为:

上图中有三个主要误差 机理,所谓的矢量误差校准,就是针对他们的。
大多数网络分析仪的校正,都是依据上面的这个公式,有两项校正、三项校正,两端口校正等。

据此可知,要想校准,首先要把定向器的频率特性扫描一遍,并把数据存储起来,然后校正测量值。
现在仪器的校正都是自动的,但是这种矢量误差校正需要高精度的端口条件----开路、短路和Zo负载,它们就是所谓的基准量,影响仪器的质量和性能。

首先看短路。
在低频电路中短路易如反掌,就是Z=0欧,反射系数为-1,但是在射频、微波范围,短路器的电感是无法忽略的,于是理想短路是不可能的。
于是仪器要短路器建模,计入矢量误差项,通常是取L(f)=L0+L1(f)+L2(f^2)+L3(f^3)

对于开路,Z=∞,反射系数=1,但是类似与短路,它有个寄生电容是无法省略的在微波频率,所以和上面的电感的模型类似,把L换成C就是电容的模型。

对于Z0,对于理想情况,希望感兴趣的频率范围内反射系数都为0,高质量的Z0校准器件,回波损耗依据频率范围在30--50dB之间.

xch
一个中学**,居然知道L,C呢。难道不知道传输线方程吗

楼主:
看过此贴,就能知道店家在说什么了。

网友A:
大师多分享一些技术贴

网友B:
好复杂,搞得我都不敢买了